宏基4745,I5 机器求救~~~上管控制极对地为2

楼主(2012-05-18):
宏基I5 机器求救~~~上管控制角对地为2(2极管档红笔接地)

宏基4745
广达:ZQ1。。。。。。。。。。。。。pq54,pq38的控制极对地短路,
原故障为无3v,5v待机,换RT8206,和3v的上下管,(下官坏的)一起换了 现在3,5V正常,待机0.005也正常
触发后电流上到0.4几马上掉电到0.015(偏大的),过几秒又上电到0。4多又掉这样来回。HWPG正常,2.7左右有时候3v
电感无短路,cpu上管的控制脚对地阻值为2,短路状态,下掉cpu阻值正常400多~~~~~
我想问下大家是不是我cpu坏掉了。I5的u啊,只要一上u, cpu供电的上管控制极就对地短路。
如果有朋友手里有差不多的机器帮我测下 是不是也这样的  ?

网友:
上CPU测对地阻值是不准确的 有的是正常的 先把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换看一下

网友:
你是否可以尝试折掉MOS管,或电源蕊片上U再去测这个脚阻舒值,你看它还是O欧吗

网友:
如果有朋友手里有差不多的机器帮我测下 是不是也这样的

网友:
你拆62882还短吗

网友A:
你是不是量错了,上管控制极就算上CPU也不会对地短路吧,看你的意思好像是CPU出电压了,不可能电芯坏了,再有就是你是不是触发后有电情况下量的,有电的时候通电了,有电流,通电的时候万用表是那样的。。。

网友B:
断电好久了,取下cpu, 上管控制脚阻值就正常了。要是cpu坏了,就没必要去搞电路,这样也给客户好交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量错了,上管控制极就算上CPU也不会对地短路吧,看你的意思好像是CPU出电压了,不可能电芯坏了,再 ...

把cpu取下来,再测上管的控制脚 阻值就正常了。

网友:
上U量阻值就会变小,下U再测

网友:
很有可能cpu坏了   I3  I5的U比较容易坏最好换个u试试以免故障扩大化  再量下vcore上下管及大滤波电容

网友:
CPU与上管的控制极没有直接联系吧?一般是上管的S极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C:
我现在就有个4745和你那个一样的板子、、虽然没有修出来但是我CPU是好的、上CPU帮你测量了下、、、上管控制脚的对地阻值480欧、、下官436欧、、、、、

网友:
谢谢兄弟。你的什么问题·~~~~~我上cpu ,之后上管控制脚和你阻值不一样,

网友:
对的,我就碰到过一台机器 I3 U 和内存一起坏的,,,无奇不有啊,,,换了U再说

网友:
CPU装上也没那么低的阻值的,要么CPU坏,要么CPU不配板,被人换过,我遇到你的问题一样,换UOK,连跑电流一样得,

网友(点评):
兄弟,你那u坏的机器和我这个跑电流也一样的吗? 我的是 插电源:0.004,按开机0.014~0.432,然后掉回0.01几,过4-5秒自动上电0.4多又掉回0.01多~~~~~反复~~~

网友(点评):
我不管上不上cpu 都这样反复反复。

网友:
控制机为2。可以先把MOS拆了。 看下还短不。如果还还短 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有个4745和你那个一样的板子、、虽然没有修出来但是我CPU是好的、上CPU帮你测量了下、、、上管控制 ...

我这机子也是进水机、、、、修好了用了几天又回来了、、、奶奶的不稳定、不搞了叫他换主板了、、、但是我的待机好像是0.04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好久了,取下cpu, 上管控制脚阻值就正常了。要是cpu坏了,就没必要去搞电路,这样也给客户好交差。 ...

控制脚和CPU屁的关系都没有,控制脚只接CPU供电芯片上,再说I5这种新型CPU,还不知道设计的具体内部参数,你把CPU供电芯片换个试试,又不要几个钱,再说了,供电芯片好像是这个鬼样子的了,你试试别的供电芯片,没准也是这个样子的,兄弟,你不要纠结这一点好不,没准这个供电芯片设计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
先丢在那,有空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取下来,再测上管的控制脚 阻值就正常了。

你插上CPU等个几十秒这控制脚还对地吗,不可能吧

网友:
先丢在一边有空了再搞,结果出来了 再汇报
~

网友:
I3或以上的机子是会难修点

网友:
楼主不应纠结这个问题,查查别的地方。我修过海尔I3的是B电压没出来

网友:
肯定是周围芯片坏了 我昨天修一个联想I5的就和你的故障时一模一样的 。耐心测一下周围组织吧别偷懒。

网友:
等待结果,期待你维修成功

网友:
先换芯片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