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主板不上电的检修

楼主(2012-05-18):
今天拿到一块不上电的主板维修,是精英478的,型号好像是l4s5gm是SIS芯片组的。拿到板先测pci A14脚3vsb对地没短路,测CPU供电对地没短路,内存供电对地没短路,桥没短路,因为是478的所以没总线供电,所以不用测总线。然后插诊断卡上电,复位3.3v正常,点开关没反应,然后测cmos有3v电压,测32.768晶振有1.1V跟1.5V,有3.3VSB正常,找图纸找RSMRST#的信号测量,没找到图纸,跑线吧,从pci A14开始跑从PCI槽里边向右边出来,经过一个过线孔从后面走线,然后又一个过线孔到前面连接了一个二极管,二极管跟一个掉了的电阻并联的,再经过一个电阻跟一个电容进南桥,这块板不上电的原因是掉了一个电阻,ANXOK信号无法跟南桥通信!表达能力不强,请见谅!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