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电流在0.8A上下 反复跳变

楼主(2012-05-18):
此机是GM45集显的(论坛找不到集显图纸).不上内存电流在0.6a不动.上内存就一直跳.在论坛找了3个BIOS刷了一样(这机是4M的BIOS) 板上的电压正常. 内存槽上的各个测试点都测了正常.(没示波器也没用过),现在不知道修哪儿了(内存 CPU换过) 各位朋友 老师  指点一下.
  更换过南桥(不想动北桥的) 不知道BIOS会不会有问题,在论坛下的(但刷了3个版本的应该没问题,原BIOS芯片没动)
此机上诊断卡不跑码的.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用假负载量CPU坐上有没有复位呀?没有的话可以做做北桥呀?你什么都做了就是没去好好量量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还有外设也有可能引起不跑码呀,先加焊北桥吧,不行再拆网卡呀声卡呀这些嘛

网友:
内存,CPU没问题的话,再查查内存槽上的线路,看看能否找到原因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979-1-1.html

网友:
给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