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 关于不开机检修思路!!

楼主(2012-05-18):
今天下午月饼老师拿30个主板都是故障板子,分给同学们检查故障,2人一块,发到我手里一块杂牌主板,NVIDIA单桥芯片组,检修思路如下与大家分享不对的地方指出:

1:拿到板子先看下什么牌子,杂牌主板,NVIDA芯片组。外观无破损,无烧焦,等明显损坏。
2:打CPU,桥,内存,总线,USB数据线,各电感,无明显显短路。OK上电吧
3:插诊断卡,上假负载745。 然后ATX上电,短接PW_SW,无反应,诊断卡3VSB灯亮,其他灯全部亮。ATX14 为高电平,14若为低电平为主板短路。判断为不上电。

现在开始检测
按不上电5步曲:1  VCCRTC及CMOS跳冒上有待机3VSB没,此板 有。
                           2  桥旁边32.768晶振2脚电压NV电压参考1-1.6,此板 1.45--1.54正常。
                           3  检查3VSB待机电压,一在A14测量。 此板 有3VSB。
                           4  检查RSMRST#。本来改检查这个,因为没图纸只好,跳过此步。
                           5  检查触发电路了,NVIDIA芯片组触发方框图如上,,,解释下:I/O67脚供电,72为PWRBTN#为3vsb,71脚为南桥返回I/O SPL_S3#为3vsb,按下SW后I/O75脚高-低-高变化76脚也会高-低-高变化送到ATX14脚, 但是我手上的主板I/O76脚无高电平,也没变化,OK故障锁定在I/O这。。。首先判断断路,再判断I/O坏。于是拿出手电,万用表,挂到,放大镜,由于I/O76脚被元件挡住只好从ATX绿线跑,眼睛不好使的那个累啊终于跑到PCI插槽旁边,绿线断了,   再从断口测另一端 到I/O76是通的,老师说了不能烙铁只好用铁片短接断线处,按PW_SW上电了。  (
       (请大家忽略电阻阻值,画的时候忘改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现象,花了好久才修好

网友:
恩。。。用的上。。。保留了。

网友:
我还看不懂

网友:
有图纸和资料,修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
你们都是将来的秒杀者

网友:
分析得很好啊,有理论就是好

网友:
有笔误  3VSB灯亮,其它灯全不亮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详细,主要就是第76脚到ATX电源的PSON,这个之间的线路断了,IO无法拉低这个ATX电源的绿线,所以导致主板开不了机,但是你描述的高低高跳变有点不太明白,特别是插上市电后,待机状态下,正常的情况第76脚应该为高电平,点PWR触发后,76脚应该为持续的低电平,只要PSON为低电平,ATX各个电压才能输出,所以这里第76脚应该为从高到低的持续低电平

网友:
I/O76不是持续低电平!!!电压应该是高-低-高变化,如果76老是持续低电平,ATX就无输出。ATX检测到绿线有变低后,ATX输出各电压并自动保持绿线低电平状态。直到系统或人为将绿线拉高,ATX才停止输出供电。

网友A:
我怎么修不到断线的,在基地的时候,发的板大多都是断线,估计是饼哥故意搞的

网友:
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修不到断线的,在基地的时候,发的板大多都是断线,估计是饼哥故意搞的

其实这样更能考验一个学员对基础的掌握程度啊!杜绝投机取巧

网友:
认为你的第三条关于ATX14说错了!

网友:
厉害,搞维修修的就是耐心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很好,做了那几步,具体数值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我们新手都能看的懂,很好

网友:
好简单的故障呀

网友:
跑线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