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主板跑50,DO是哪里的毛病

楼主(2012-05-18):
一插ATX电源自动上电,跑50,DO停住了,有时取下ATX电源头再插能点亮,有时就跑50,DO或是50,FE,查了IO与绿线相连脚对地阻值700左右,还查了PCI总线打值正常,开机测 PCI总线电压有几个0V,问一下大家是不是SB虚焊??开机自动上电又是是哪里的原因呢?谢谢回复

网友A:
nv的喜欢50 ,一般空焊。个别是晶振问题。

北桥问题
我碰过CPU坏跑50的

网友:
D0是不过cpu。cpu虚焊。加焊下。

网友B:
谢谢管理员。。。我查一下晶振,由于没有BGA,空焊的话就不修了,开店了一定找你们买个BGA

网友:
楼主应该报主板多的信息。如什么主板,主板什么型号。上什么CPU和用什么芯片组。如果是AMD的NV主板,桥虚了爱跑50的。但跑DO有像是INTEL芯片组的板。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C:
应该是AMD的吧楼主  是的话  应该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AMD的吧楼主  是的话  应该桥的事

是的,是AMD GF 6100+NF41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v的喜欢50 ,一般空焊。个别是晶振问题。

cpu坏了会5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管理员。。。我查一下晶振,由于没有BGA,空焊的话就不修了,开店了一定找你们买个BGA

我帮你修吧

网友:
单桥的话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坏了会50吗

AMD的U坏了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现象发生,我们维修的不应这样问,直接动手换来排除。

网友:
跑码 00 FF 是不是也是 CPU 坏了呢

网友:
50   D0  桥的问题,觉得,我遇到很多的

网友:
易点小弟 -5 山寨,经常抄袭他人答案

网友:
加焊桥 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喜欢50 ,一般空焊。个别是晶振问题。

是的 所以45 50 先检查32.768

网友:
加焊北桥故障解决

网友:
直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按照NV时序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坏了会50吗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