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D1,一般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2-05-18):
检测卡跑D1,一般是哪里出问题?求解

网友:
一般是内存了

网友:
内存 北桥  BIOS

网友:
io 换过,83627ehg,桥加焊过 ,不报警。 bios刷过。系统总线正常,供电正常。 我这板是修cpu供电的,rt8855。与内存没关系吧

网友:
我也有快945GCT-M6的板子。也跑DI。换了个I/O好了。是ITE8712F-S

网友:
d1表示 内存没跑完,要么是CPU有问题,要么就是内存条。插槽,内存供电电路,外围元件

网友:
内存供电数据北桥BIOS查查

网友:
听老师话 我也试试

网友:
哗不是吧?不过内存居然跟IO这东西勾搭上了?不过现在的板子真的很难理解,谁跟谁有关系都搞不清楚了。哎,现在的维修都不知道从何查起了。这跑D1的事情,我记下来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得注意啦。

网友:
IO如果换过,请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曾经遇过  CPU 坏 跑D1 AMD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