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38,主板不亮,加独显也不亮,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检测卡跑38,主板不亮,加独显也不亮,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求解

补充内容 (2012-5-25 18:32):
换了网卡芯片居然好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代码跑完了 加独显不显示的话 那是北桥问题了 修复的机率非常小的

网友:
跑代码不正常,你换一个BIOS看下

网友:
刷BIOS试试.再不行就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