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开机无显示维修艰难修好

楼主(2012-05-19):
  lenovo X200开机无显示艰难维修过程:好几天前客户送来一台X200笔记本电脑不显示。我打开看机器屏幕破了,哦,客户告诉我,说从办公桌摔到地的,一开始还可以显示白屏(因屏幕破了,看不清字),客户说电脑送联想售后维修检测过说主板的问题,售后工作人员跟他说要换块主板,大约要一千多元人民币,客户他一听就说不换主板了,那修修主板多少钱?。。。。。。客户等了1个半小时,电脑最后还是没有修好。没办法,客户没有换主板。
      我听了客户说完后,把整个机器拆开一看,贴在主板上的绝缘贴纸有损坏,再仔细看看3大BGA芯片,怀疑别人有做BGA,再仔细看又好像没有动过BGA。没有办法,光主板插电流表,电流跑0.45A--0.40A掉电又开机跑0.45A--0.42A不显示。拿万用表测各个供电电压都有正常输出,排除电压问题,把问题点定义在CPU==北桥==南桥之间线路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测试CPU的 D线和A线的阻值,足足用了2个半小时把D A线的阻值量完,测出-D7和-D3两根不对,这两根线是到北桥芯片。重新重焊北桥芯片,10分钟后上电触发开机电流表跑0.48A--0.55A--0.60A--0.52A开机显示正常。看到lenovo LOGO画面。

网友:
写出来给大家分享,望能给你们有帮助。

网友:
楼主厉害呀,真让人佩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的我去学习

网友A(2017-03-01):
我的是 有背光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有背光无显

有背光无无显示的话就查一下排线,再就是显卡的工作条件了都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