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上电就保护

楼主(2012-05-1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Y450一插上可调电源就开始有保护声音,并且反复的这样电流由大道小这样循环,请指教

网友:
你是字字千金,请告诉大家保护电流能上的多少?如果是大短那就是公共端某个电容短路或者说隔离保护有问题,也可能是后端某个供电下管击穿,这样的问题,断电后测量下各供电电感阻值即可确定大概的方向;另外
你还可以测量一下在保护瞬间各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出来,那个没出来就是有短路的可能的。
数量前我曾遇到过一台联想G430的机,0。06掉电有时可以上到0。18且电流台伴有保护声音,后来才发现电流上到0。18左右时,在保护的瞬间电感都有电压产生,只是CPU供电在上U后出不来,在没上U的时候,可测到有1到3V之间的电压,后来换个U供电蕊片OK。

网友:
短路或者隔离保护

网友:
保护格力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问题没有看明白,什么叫有保护声音。

网友:
这个机子小板容易出问题。你应该和打家说以下电流的跳变是怎样的

网友:
谢谢,您的指导,问题点找到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哪个小板坏的话可以考虑把19V拉过去试试看,确定是那的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流看了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