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进PE正常一装系统进去再进度条,就掉电

楼主(2012-05-19):
   最近遇到的问题比较头痛,联想14002进PE都可以装进系统就掉电,请教各位大师,是那里的问题,实在没头绪

网友:
桥有问题哟,

网友:
你还是先查供电吧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有换硬盘看看一步步排除啊

网友:
在排除硬盘,内存和cpu后,重点检查cpu供电单元,不要认为有cpu供电电压就正常,两路供电都要查。

网友:
开始以为是显卡我这里刚好有两张显卡换另一张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把3V5V电容换一下 百分之八十应该就好,楼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