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的硬盘

楼主(2012-05-19):
请问希捷的硬盘,有时认盘有时不认,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种问题在U系列比较常见一般是虚焊问题;有些也是严重坏区引起的.希捷 U8 ST38410A 8.4G硬盘一个,因有坏道,想将其作从盘使用,用DM9.56低格后,用Fdisk全分成扩展分区、逻辑分区后,用Format格式化在10%无法通过。用效率源、Spfdisk、Mhdd等工具扫描,已确定坏道144~175个。其中11%、32~40%的最为严重,占90%的坏道,最多的一处47个,少的3个。用效率源零售版、 Hp、 Hddreg V1.31版等工具处理,均于10%左右不能通过,原因是硬盘不见了,也就是说主板检测不到硬盘了。退出关机几分钟后,主板又可检测道到硬盘。再重新开始处理坏道,仍是 10%左右不能通过,硬盘又丢失。拆下电路板焊怀疑虚焊的元器件、更换主机仍是这样。用效率源零售版的“硬盘高级检测+坏道智能修复”分段检测修复,虽然能顺利通过10%的地段,甚至100%完成,虽然不丢失硬盘,但坏道无法修复。我于0~40%的区段反复修了30遍以上,仍不能修好一个坏道。现请教一下:1、该硬盘修复坏道时会丢失(主板不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板问题还是磁头或盘片问题,有碰到过类似故障的请指教。 2 、请问HDDL有谁用过。因所有菜单都是天书看不懂,仅猜出退出菜单一项,其余不知如何使用。本人只想用来修坏道。当然如能倾囊指教更无限感谢。 3 、因该盘仅想作一个分区用,所以没有用Fbdisk工具处理。请问如果将坏道划分为一个分区后隐蔽,能否只作一个分区用(从10~40%分一个区,不设主分区),谁有好主意请不要吝啬指教。
Q:1、当坏道非常严重时,导致磁头在有故障的区域来回动作,使硬盘电路板的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反过来造成磁头无法正常读写。类似推土机,当阻力越大,则推力越大。(自己分析的,不一定对)
2、HDDL的使用方法:进去后------》ALT+L(选择你要修的盘的位置)-------》ALT+D,然后回车就开始修了。检查完后,一路回车即可。
3、当然可以
     hnhdd版主:第一点的观点直得商榷。从电工原理上说,任何电路和电源都有内阻(超导除外)。负荷越大,压降越大,即电压应越低。所以电压升高的说法不应成立,应是其它原因。是否坏道修复过程因坏道严重,磁头对坏磁道反复充、退磁,使磁头或者盘片发热,磁头不能检测到磁道,而造成硬盘丢失(主板不认硬盘)?有谁知道真正原因的请发表高论。
    隐藏分区也失败,全分成扩展分区后,分三个逻辑分区。其中坏道集中在第二分区,但FDISK没有隐藏功能,SPFDISK隐藏也失败了。是否除了使用PM(PQ)外,没有其它的办法吗?我只想将坏道划分为一个分区后隐蔽,只作一个分区用(从10~40%分一个区隐藏,不设主分区),谁有好主意请不要吝啬指教。我用了MHDD2.90的rhpa命令,显示的最大容量是40G,按F2状态指示栏HPA显示,用nhpa恢复硬盘全部真实容量的命令却不能恢复,状态指示栏BUSY要闪一下,状态指示栏INDF显示,ERR也显示,请问nhpa命令是否需要什么参数或是什么模块?进入mhdd 程序界面后,按f2 监测一下硬盘,最好把硬盘接入IDE-0 端口上,然后再MHDD>提示符下 输入scan开始检测。成都效率源科技推出的昆腾LCT10系列物理坏道修复程式。该程式可以对昆腾LCT10硬盘进行物理及划伤坏道修复。功能是目前最强大的。软件为免费版本,可对昆腾LCT10(LB)硬盘进行修复,每次最多可修复50个,可复反启动修复。对加入P-list(工厂级)、G-list(安全级) 下载程式后升成磁盘,将待修的硬盘插在IDE2口,切记是IDE2口,即CMOS中硬盘查找第三项,否则无效!

昆腾硬盘不敲盘的方法
一种不敲盘的方法:5247 和8428
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 他的内部电路是一样的,为什么8428就比较稳定,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5247 发热量就比8428大,这可能是用料问题。在众多5247的用户当中常常出现,时认时不认盘,咣当咣当得吓人声音时而发生,搞得苦不堪言,而常试着改电祖降电压,去稳压管等等。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热涨冷缩的问题。 如是板子驱动心盘没有换过的出现以上的问题,用热枪加热烘烤一下,千万切记不要用任何物件压5247给他自然收热和冷却物体在受热的情况下,会膨胀,膨胀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力。在5247工作时候就会发热膨胀,而他的膨胀系数和板和铜泊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分离造成虚焊而产生以上的故障。
  本人修5247两年有余,得出一点经验,那就是在焊接5247的时候不用外力给他自然熔化相贴,自然冷却。
    从今年2月采用此方法维修5247到现在已经度过酷暑的夏季,反修率大大降低。
在换5247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用外力作用在心片上,导致通病频频发生而怪罪于费力铺的产品!外力作用于心片上是致命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