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待机0.03 触发0.04 未修好!

楼主(2012-05-19):
SONY 板号:mbx-214

故障:不亮机

检测:可调电源接入机器,待机电流0.03,触发电流0.05-回落-0.04,pwn指示灯可亮,触摸几大芯片不发热无供电,长按pwn关机无反应,关机的同时充电指示灯亮起来,反复拔插电源测试发现有变化,有时电流跑到,0.09 此时已经无3M 5M电压,待机IC在开机的短时间内又点微汤,未发现有短路。放一回,电流又倒回0.03,待机也恢复正常。加焊显卡后,开了一次机就不行了,后加焊北桥,上机亮了,客户用了两天,又返回原故障!时有待机,时无待机。(没做BGA前就知道不是显北的问题,做芯片是因为同事拿错件原因下作的)。从上面可以看出热胀冷缩的变化,怀疑是其它地方虚焊 不稳定 接触不良 ,把所有的IC都加焊了一遍,故障仍然与旧.... 明天准备换个南桥试试 ======

网友:
南桥晶振触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