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的问题华硕A8SE

楼主(2012-05-19):
今天老师是这样讲的U8400是产生2.5VS电压的芯片
SUSB#-PWR 是U8400芯片的开启信号。这个SUSB#-PWR是IO发出的, 这个信号是IO发出的是错不了,可是我个人看了半天觉得这个SUSB#-PWR怎么开启U8400的,这个信号不是导通以后被拉低了吗?谁帮解释一下

老师的讲法是这样的SUSB#_PWR从IO发出来的是一个高电平的信号,然后通过100K电阻降压,到Q8406A  Q8406A是一个N勾的场效应管,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老师就讲着成了Q8406A的6脚电压接近于2脚电压,然后Q8406B的5脚电压接近3脚电压也就是约等于SUSB#_PWR 所以开启U8400产生2。5VS  这是华硕A8SE的图纸 老师是以这个机器为例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谁帮解释一下,还是老师讲错了
我个人认为。SUSB#_PWR经100K电阻分压以后 Q8406A为N沟管子,高电平导通, 此管导通接地,而Q8406B 也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芯片的3脚是做什么的我不清楚 不知道VIN+是不是开启信号我也不太懂,如果按场管的导通条件来说是这样的,还是另有其它的说法,求指点~

发个大图:
发个第一个图片的另一半的图再:

网友:
来个高人解释一下求解脱~~~~~!!!

网友:
郁闷 明明发的时候最底下的那几个图只发一张 会有那么多,而且还找不到 删不掉~~~~~!!

网友:
正常工作时SUSB#_PWR是高电平吧。Q8406A导通,Q8406B截止,U8400的3脚有1.25V参考电压,1脚会输出相应的电压控制Q8408,使2脚反馈会1.25V

网友:
貌似  不懂。。。。 我就只知道 那个开启的是高 电平

网友A:
U8400实际就是一个震荡电路。控制Q8408的导通和截止时间。 至于Q84O6的工作很简单。在待机情况下Q8406B是导通的,按下开机键后SUSB#_PWR为高Q8406A就会导通, Q8406B就截止的。 至于U8400的工作过程字比较多 实在难打,楼下的同志接着分析。

同意楼主 LM358是个典型的运算放大器 只不过是集成了两个而已 2.5v 和1.25v
这是线性稳压电路,不是PWM电路,Q8408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

网友B:
截图没截全    别想得太复杂了  vin1+是开启毋庸置疑  老师说的也没错   他说的应该是实测电压   因为他比你有经验  讲时也不可能都按照你所能理解的水平讲  只能是比较通俗些   让你好理解  你说呢?

网友:
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老师就讲着成了Q8406A的6脚电压接近于2脚电压,然后Q8406B的5脚电压接近3脚电压也就是约等于SUSB#_PWR 所以开启U8400产生2。5VS   。。。。。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知道是你没有听清楚还是你老师讲错了。 U8400是运放,PIN3是它的同向端,PIN2是反向端。这个很简单的运放震荡,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时间。

网友:
SUSB#_PWR是高电平,Q8406A导通,Q8406B截止,U8400的3脚有1.25V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的电压1.25V是那里来的搞不清,而三脚VIN1+是开启信号,这个高电平是那来的呢,

网友(点评):
3脚的1.25V是2.5VREF经两个100k电阻分压而来。这个参考电压。这个电压的高低直接影响1脚的输出电压,从而影响Q8408的1、2、3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图没截全    别想得太复杂了  vin1+是开启毋庸置疑  老师说的也没错   他说的应该是实测电压   因为他比你 ...

发、SUSB#_PWR是高电平,Q8406A导通,Q8406B截止,U8400的3脚有1.25V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的电压1.25V是那里来的搞不清,而三脚VIN1+是开启信号,这个高电平是那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400实际就是一个震荡电路。控制Q8408的导通和截止时间。 至于Q84O6的工作很简单。在待机情况下Q8406B是导 ...

SUSB#_PWR是高电平,Q8406A导通,Q8406B截止,U8400的3脚有1.25V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的电压1.25V是那里来的搞不清,而三脚VIN1+是开启信号,这个高电平是那来的呢,

网友:
SUSB#_PWR是高电平,Q8406A导通,Q8406B截止,U8400的3脚有1.25V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的电压1.25V是那里来的搞不清,而三脚VIN1+是开启信号,这个高电平是那来的呢,
还是没有搞清~~

网友:
我认为我搞明白了,图不太全可能大家误解了~~

网友:
3脚的1.25V是+2.5VREF经R8416、R8415分压而来
前提是Q8406B截止。

网友(点评):
反对楼主 是R8415和R8410分压得来 因为 R8416没有装料即使装料了也不是

网友B:
通电瞬间U8400没有电压输出,后面接的场效应管Q8408G极为低电平,此时截止,当通电后+2.5VREF通过分压电阻向U8400同相端供电,U8400输出高电平此时场管导通,后面的电压会升高并且由电容CE8400来储能,由于T8404处电压升高,U8400反相端通过反馈回路电压也随之升高,然后进行比较,当正向和反向都是在1.25V的情况下进入平衡状态,当T8404处向负载供电的时候,此处电压降低,通过比较这时正向端会继续输出高电平,以达到稳定的1.25v供电

网友(点评):
好吧。我承认我看错标号了。是R8410不是R84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瞬间U8400没有电压输出,后面接的场效应管Q8408G极为低电平,此时截止,当通电后+2.5VREF通过分压电阻向 ...

共同学习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