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不过软驱(已解决)

楼主(2012-05-19):
华硕M2N-MX SE REV2.01G,开机能显,就是一直重复没发现软驱,没有编程器,所以不能刷BIOS,大家看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代码E9与EB循环跳,键盘灯不亮。

给同行维修,被同行黑了20元后,还是老样子,最后自己换了个内存,神奇的好了, 当时在暗笑“黄金一代”在这忽悠我。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哥笑了 。
你连最起码修板的基本操作都不搞,就开始修??????测试东西,内存---U---等等都先用自己的测试板的啊!!!!

网友A:
是BIOS出错。
它尝试从软驱里读取资料刷新BIOS。。。。。

网友:
强烈的顶起饼老大!!!

网友:
完全同意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编程器,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没有编程器就换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吧

网友:
这个是BIOS资料丢失了。 没有编成器的话。找快一样的板子进系统下面刷把。/

网友:
刷BIOS吧,没编程器就淘宝BIOS芯片让卖家代刷

网友(点评):
兄弟,你真是的,遇到这个问题,要先换内存,如果是amd的u还要换u测试,因为bios程序要先映射进内存,才进行其它动作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有可能有一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出现这样的提示是BIOS 坏了 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怎么能没编程器呢 赶紧买一个把 做这行吃饭的家伙还是要齐的

网友B:
刷bios包好,最笨的半法,就是找个软驱里面放上软盘考个bios,接一下,2分钟就会好的`!

还有就是做一张光盘,把BIOS文件放到里面也可以

网友:
软驱有好几个,就是找不到软盘了

网友C:
一个是内存。一是就是BIOS的如果能找到原版的驱的光盘也可以。开机自动读光盘也可以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内存。一是就是BIOS的如果能找到原版的驱的光盘也可以。开机自动读光盘也可以刷。。。

绝对赞同,这种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了,大部分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再就是BIOS程序丢了或者BIOS芯片坏了,放进原版的驱动光盘,它会自己刷的。实在找不到原版光盘也不要紧,下载一个BIOS和AFUDOS.EX刻到一个光盘里面也可以,光盘不需要启动程序,但下载的BIOS必需要改文件名,具体改成什么名要问一下4008006655

网友:
这个就是BIOS的问题,还是先刷BIOS再说把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当时是刻了一张光盘,里面放上bios文件,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我还遇到过CPU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出错。
它尝试从软驱里读取资料刷新BIOS。。。。。

还真是内存问题,换条就好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赞同,这种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了,大部分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再就是BIOS程序丢了或者BIOS芯片坏了,放 ...

中奖了,还真是内存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刷bios包好,最笨的半法,就是找个软驱里面放上软盘考个bios,接一下,2分钟就会好的`!

没刷BIOS,换内存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刷BIOS,换内存好了。

换回原来的内存,是否还这样

网友:
我也遇过,也是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同行没给解决问题还收钱干嘛呢?!!真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回原来的内存,是否还这样
换回原内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同行修不好 还收费啊 真好

网友:
维修做多了就光想着是板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