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fbp 开机异常

楼主(2012-05-19):
冷开机正常使用,20分钟左右屏开始了现闪屏,越闪越快,闪着闪着黑屏了, ,昨天我外接了4个灯管试了下  高压板是好的,如果是灯管的问题, 这4个灯管会一起坏吗?  有点疑问?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说下。。

网友(点评):
感觉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最好一起换。驱动板不会出这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测一下灯管看会出现什么现像问题.就有结论了.

我也想呀 ,,不会用通用板点屏 。。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什么的,,4个灯管一起坏的可能性不大的

网友:
楼主 有可能是  灯管 焊接的接口处  接触 不良。   我记得  维修过 这种故障。

上午 我换了两个灯管上去 它又不黑了 ,不过 屏都是全蓝的一点反映都没有。 ,和刚送来修的时候一样,驱动板会不会坏?? 板子上面的该加焊的地方都加焊过 无果!1

网友:
上午 我换了两个灯管上去   它又不黑了  ,不过  屏都是全蓝的一点反映都没有。    ,和刚送来修的时候一样,驱动板会不会坏??   板子上面的该加焊的地方都加焊过  无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