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集成主板维修花屏!

楼主(2012-05-19):
盈通A6是单桥的不定时花屏 加焊能行吗 ? 加张独立显卡管用吗 ?
显卡
主板维修
独立显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做了才知道。重植ok的
同意楼主:
5.0
黄河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加焊OK

网友:
你就独立显卡就好了,集显的话一般北桥和内训都会有问题`!

网友:
加一下焊然后把散热搞好

网友:
加焊应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