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彩380A电源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2012-05-19):
多彩380A,待机电压正常,+5VSB、PS-ON完美,此时测得TL494的4脚电压为3.4V,短接绿色线和地线,电源不能启动,此时测得TL494的4脚电压为3.3V,显然进入保护状态,测LM339的1脚电压3.3V,2脚3.7V,3脚5V,4脚1.2V,5脚1.9V,6脚0.8V,7脚2.3V,8脚1.1V,9脚0.1,10脚2.5V,11脚0.2V,12脚0.2V,13,14脚都是0.1V.如果将LM393的2脚跟TL494的4脚相连的电阻拆除后,电源可以正常启动,启动的时候测得+12V、+5V、3.3V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请高人指点。实在是不知道哪路出问题了!

网友:
那就查339的部分噻。

网友:
查负压(-5V、-12V)和反馈部分

网友A:
负压(-5V、-12V)和反馈部分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压(-5V、-12V)和反馈部分没问题

能具体说明如何测得没问题吗?你这个电源的339的2脚是3.7V,正常应该是0V左右的, 4、5脚比较,现5脚电压高干4脚电压(正常4脚电压高干5脚),查5脚的反馈,看电压从何处来

网友:
楼主你好,我手上也有个和你情况一样的多彩380A电源,紫+5V、绿+3.3V都有。就是短接绿线到地不开机,我把339和7500都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明如何测得没问题吗?你这个电源的339的2脚是3.7V,正常应该是0V左右的, 4、5脚比较,现5脚电压高 ...

我是把LM339的2脚与TL494的4脚相连的电阻拆除后再短接绿色线和地线,这时电源是可以启动的,而且一切正常,而且在这时测得黄线输出12.5V,红线5.1V,金黄线3.4V,蓝线-11.2V,灰线5.1V,紫+5.1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明如何测得没问题吗?你这个电源的339的2脚是3.7V,正常应该是0V左右的, 4、5脚比较,现5脚电压高 ...

是这样的,我把LM339的2脚与TL494的4脚相连的电阻拆除了,这时短接绿色线和地线,电源能够正常启动,在此时测得黄色线12.5V,红色线5.1V,金黄线钱3.4V,蓝色线-11.2V,紫色线5.1V,灰色线5.1V。

网友:
查下7500边上的俩个逆变开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把LM339的2脚与TL494的4脚相连的电阻拆除了,这时短接绿色线和地线,电源能够正常启动,在此 ...

楼主答非所问了,我问的是负压和反馈,何况直接把494的4脚接地就能启动电源了,不用通过解除339的2脚和494的4脚连接。你还是查339的5脚的反馈吧

网友C:
同意11楼的方法,你还是查339的5脚的反馈吧,把与5脚相连的零件一一断开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意11楼的方法,你还是查339的5脚的反馈吧,把与5脚相连的零件一一断开试试.

已经试过把反馈连接到339的5脚的直连线拆掉后,还是启动不了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试过把反馈连接到339的5脚的直连线拆掉后,还是启动不了电源。

如把反馈连接到339的5脚的直连线拆掉后,裸5脚电压还是1.9V的话,只能把339换掉了.
只要5脚电压比4脚电压高,2脚电压就高,2脚电压高494的4脚电压就高,电源就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把反馈连接到339的5脚的直连线拆掉后,裸5脚电压还是1.9V的话,只能把339换掉了.
只要5脚电压比4脚电压 ...

谢啦,真的如你说的,把339换掉,电源就能启动啦,因为在网上看到的都说339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所以一直都没测试过339.在你的提醒下,终于把电源搞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