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lon™ 64X2 5000+温度显示很高

楼主(2012-05-19):
在NF4主板上开机显示65度,进去BIOS,不动,过10分钟,温度上升到73度,但是摸散热器却不烫,大概就是30度左右,是显示错误吗,换块AMMD740主板,开机就到75度,上网看网页,看电影,玩小游戏没问题,开游戏一会就死机,有什么办法没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32075查到答案了,原来是通病

换U
一样4400+ 高烧 110度
我手头就有这样的5000+高温一块。换任何板子无效。肯定是U本身问题。用的四管散热。
拆开铁壳,重新弄硅脂,试试

网友:
AMD的U爆爱坏的赶快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自身的问题 。没办法 。

网友:
板子都换了  只剩下散热片和U本体

网友:
更换Cpu,别作无为挣扎了。如不是客人是自己的或可降频试否能撑下。。

网友:
散热器换个好的试试,最好是4热管的

网友:
试试换电源

网友:
这个是5000+那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但是有有解决办法。一般问题是出在针脚上。用原包cpu里的黑色海绵把海绵按在5000+的针脚上。用力按都按进去位置。主要目的清理针脚。把氧化去掉。第二就是降频了。但是一般第一个的办法很好用。我遇见很多都能解决。或者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我有个 5200+  高温不下 想到垫脚但是摸起来 很烫  让我不放心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U有问提吧。?

网友:
  你在CPU座子加垫片是不是  应该要好一点

网友:
我感觉把那个银色外壳敲掉好一点

网友A:
好一点点,开机53度,关键是显示是53度,我摸散热才有点热根本没有50度,以前用754平台显示60度,散热器就很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点,开机53度,关键是显示是53度,我摸散热才有点热根本没有50度,以前用754平台显示60度,散热器就 ...

唉 你在U座下加垫片 你不要给我说你不会加  如果还是烫的话 在北桥上在背个风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 你在U座下加垫片 你不要给我说你不会加  如果还是烫的话 在北桥上在背个风扇吧

加了呀,加了才降低到53度,不加有63度,北桥原来就有风扇的
现在看估计得开盖了加硅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呀,加了才降低到53度,不加有63度,北桥原来就有风扇的
现在看估计得开盖了加硅脂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