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品牌机进PE蓝屏装上系统后加压蓝屏是怎么了

楼主(2012-05-19):
今天接了个惠普的电脑客户说装不上系统要不就是装上了解压蓝屏我试了试的却如此,是什么原因呀还望高手指教指教,(内存cpu 硬盘 电源都换过都不行)

网友A:
正常安装试试吧,GHOST系统的话可以先不要安装驱动

WIN8 WIN7 XP系统下载 http://hi.baidu.com/166161

网友:
安装版一步一步安装。

网友:
去掉ACHI,选择IDE试试i

品牌的都好这样

网友:
不行的时候可以装win7试一试机

网友B:
GHOST的系统一般都容易出问题

一般是ghost系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但是;你的这一观点我不认同

网友:
都换了还装不了只好换电脑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把主板换了试试呢!

网友:
可以告诉我蓝屏代码吗,一般可以根据蓝屏代码判断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蓝屏是不是一闪而过,如果是的话就改bios里面的硬盘接口

网友:
把硬盘挂的别的机子上试试看

网友:
装纯净版的试试嘛

网友:
修改BIOS里面的硬盘为IDE试试

网友:
RE: 惠普品牌机进PE蓝屏装上系统后解压蓝屏是怎么了

引用 网友A:
正常安装试试吧,GHOST系统的话可以先不要安装驱动

WIN8 WIN7 XP系统下载 http://hi.baidu.com/166161

谢谢了好意思中间的是解压打错了

网友:
路过呀,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

网友:
有的惠普机,要完整版才装得上。我遇到过一台机,是由于光驱的问题,导至蓝屏(光驱拿到别的机子能用)。

网友C:
驱动的问题大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的系统一般都容易出问题

嗯好的谢谢不过问题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的内存查槽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的问题大些吧

嗯好的谢谢不过问题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的内存查槽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安装试试吧,GHOST系统的话可以先不要安装驱动

WIN8 WIN7 XP系统下载 http://hi.baidu.com/166161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破名牌机子 都是这样的  你换个系统实施   再用安装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名牌机子 都是这样的  你换个系统实施   再用安装版呢

嗯好的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