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华擎ALiveNF5-VSTA IO附近电阻型号。换IO吹飞了

楼主(2012-05-19):
求 华擎ALiveNF5-VSTA IO附近电阻型号。换IO吹飞了
麻烦了
谢谢了

网友:
估计这板比较少人有,找个芯片组一样的,或者只能参考代换尝试了。

网友:
找一样I/O的板子参考一下啊,

网友:
图看不清你先看看电阻一段接地吗,接地的话这个因该是souta信号,直接用1k电阻替换

网友:
你可以接一个保险电阻,我估计你的那些贴片电容也坏了

网友:
建议去找这板子的图子。

网友:
不見了那個, 應該也是102的貼片吧....

网友:
同意楼上先用102代替试试看

网友:
下次换什么时候先拍个照片呀。呵呵,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候就有用了。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找电路图对着焊回去吧

网友:
有的板没内存也会掉电!或者BIOS错也掉电!

网友:
下份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