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希捷硬盘固件门怎么处理

楼主(2012-05-19):
有块希捷固件门硬盘,电机转动正常,捡不到盘了,查了一下是固件门盘。。。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pc3000解决问题
ζ貌似虚拟丶
出了PC 3000还有别的办法不

网友:
我目前就知道这个pc3000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必须要有工具,免费工具搞不了的,没有PC3000的话,有效率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