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 硬盘管理工具

楼主(2012-05-19):
DM 硬盘管理工具
  DM的全名是Hard Disk Management Program,能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校验等 管理工作,可以提高硬盘的使用效率。     当前,用户常用的是DM 4.5和DM 5.01版,后者在进行自动启动DM时,增加了一些 40MB以上的新型硬盘选择参数。DM的每一步操作都有英文提示,使用较简单。     一、DM 主要功能     1、硬盘的低级格式化(Initialize)   DM提供了3种低级格式化方式:格式一磁道、一个分区和整个磁盘。     2、对硬盘分区(Partitioning)  DM支持的对每个硬盘最大分区数为16个,支持一个可引导分区最大为33MB,其余的 DOS分区最大容量512MB。对于每个DOS分区提供3种状态, 分别为DOS BOOT分区. Reed only DOS、Write-Read分区。用户可改变分区的状态来保护有效的数据,对于每一个 DOS分区,DM提供了可变的根目录项数(64、128、256、512、1024、2048),以及可变 的簇数(0.5K、1K、2K、3K、4K、8K、16K、32K、64K),这样用户对不同的分区采用不 同的分配簇数,大大提高硬盘的利用率。分区的顺序决定了起动系统后的提示符,从 第一个分区开始提示符分别为C:. D:. E:. F:.....,值得注意的是如用FDISK系统命令 只能见到前4个分区信息。这样针对不同的使用者分别建立不同的分区,提供不同的保 护方式,规定不同使用者可用硬盘的最大容量。对于公共的系统软件、工具(如各种编 辑软件)建一公共分区加以只读保护,可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同时也提高了硬盘 的使用效率,使不同的使用者之间相互独立的使用硬盘,好象每个人使用一个硬盘一 样。     3、硬盘的高级格式化(Preparation)  DM可对硬盘每个分区进行高级格式化。格式化DOS引导区后再装入DOS操作系统。     4、可选硬盘参数配置  DM可管理几十种类型的硬盘(DM 5.01版更多一些),用户可选择其中一种与实际机 器的硬盘相同的型号使用。如果无相同的型号,可尽量选择磁头数(Number of Head)和 柱面数(Number of Cyinders)相同的参数。DM提供了修改多种硬盘参数的可能。     5、其它     DM支持多操作系统共享硬盘的能力,同FDISK命令一样允许4个操作系统同时存在。安装多操作系统时,由于有的操作系统安装时先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所以应注意 安装顺序。一般后安装DOS。     DM软件同时也支持多个硬盘的安装与管理。过程同一个硬盘的安装与管理。

网友:
DM落伍了,不能分大点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