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2.9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5-19):
从“PCDIY电脑自做”杂志择抄的MHDD2.9的使用方法[size=4从“PCDIY电脑自做”杂志择抄的MHDD2.9的使用方法
    在尝试修改硬盘缺陷列表之前,我们还要了解几个硬盘术语:    系统保留区(service  area):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主引导记录等重要数据所在的区域,绝大多数硬盘工具都无法查看系统保留区,它记录硬盘的大量参数,设置信息及一些内部控制程序。一般只有硬盘厂家通过特有的程序及指令才能读、修改系统保留区的信息。
    保留容量:生产及维修时替换硬盘坏道的需要。
    硬盘缺陷列表:P-list永久缺陷列表(又称工厂缺陷列表),是生产中产生的坏道列表;G-list添加性缺陷列表(又称用户缺陷列表),是使用中产生的坏道列表。这两个列表都需要特定的专业软件来查看,相对来说,查看及修改P-list难度更高,基本上只有厂家才能做到。
    MHDD2.9的使用:    工作环境在DOS下。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MHDD放在需要检测及修复的硬盘上,另外,MHDD也无法在打开了写保护的软盘、硬盘及光盘上正常工作。    运行MHDD后,MHDD首先同样要检测系统中的所有硬盘并给出连接图示。我们随时可以按“shift+F3”键重新扫描硬盘连接状态。    选择需要处理的硬盘后,就进入了MHDD的主界面。最上面一行为状态行,主要是显示BUSY、WRFT、AMNF、及TONF等硬盘(或硬盘某个扇区)或软件的当前状态。在状态行下面,是当前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等参数。再往下则列出了MHDD的所有可用的命令。
    scan命令:用于磁盘表面介质扫描与修复。MHDD将从保留容量中拿出同等容量的扇区来取代新发现的坏扇区,并将坏扇区的物理地址写入G-list表。所以硬盘总容量不会减少。这种修复方式是基于硬件底层的方法。MHDD并不是通过主板的BIOS来控制硬盘,而是直接读取硬盘的所有物理扇区。    运行scan命令后,MHDD首先会报告当前硬盘的型号、串号、固件版本、支持的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运行其它命令同样如此),然后进入scan状态。    在扫描硬盘在前,我们还必须设置扫描配置。主要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建议打开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及 Erase WAITs等选项。设置完成后按“F4”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扫描时,在屏幕的右侧将显示磁盘表面各种状态的数量统计。“?”上面的灰度块表示磁盘表面状态正常,而彩色块表示此处的磁盘有潜在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红色块,则很容易转化我物理坏道。而“?”以下的状态表示此处的磁盘介质有损坏或有坏道。
    aerase命令:可以逐扇区进行清零处理,不过速度会很慢。
    rhpa及nhpa命令:可分别显示及恢复硬盘的全部真实的容量。
    aam命令:可以切换硬盘的性能及噪音状态,有127级(0~126)状态可供设置,“126”表示最高性能,不过此时硬盘的噪音最大。注意aam命令需要硬盘支持Automatic Acoustic Management技术才可以。
    rpm命令:可以检测硬盘转速,不过有些硬盘不支持此命令。
    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可以强行为硬盘的一些扇区加上坏扇区标志。
    ibme及fujlst命令:可以分别查看IBM 及富士通的硬盘缺陷列表。
    pwd、unlock及dispwd命令:可以给硬盘加解锁,这种硬盘加入密码的方式很奇特,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密码。
    大多数准专业的软件只能对G-list进行处理,但G-list有容量限制,一般只能写入几百条记录,对多次或大量出现物理坏道的硬盘,修改G-list就难有作为了。而修改P-list则无此限制,但只有硬盘厂家才能处理P-list,不过也有例外,俄罗斯的PC3000硬盘修复软件就可以修改P-list,不过目前它在中国的售价高达13500元人民币。][FACE=宋体][/FACE]

网友:
貌似从哪个地方拷过来的吧

网友:
这个早就会用了,硬盘电路面板才是关键,

网友:
2.9现在还有人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