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M,前提进系统一切正常,开机2分后自己掉电

楼主(2012-05-19):
联想 F41M,前提进系统一切正常,开机2分后自己掉电,谁给个维修思路,已经排除温度过热 。系统供电,。。

网友:
空载主板,拷机下掉不掉电。这款机子,B+电路上

网友:
如果不掉,不插内存。在拷机还掉电不

网友:
曾经修过41M 集显,,B+电路上有问题。不过我是空载也会掉电的。!

网友:
不插内存一样掉电,已经试过了,而且都是在120秒左右掉电,不是温度的问题,哪怕掉了之后在开启也是在120秒左右掉电。。。

网友:
b电压不稳啊

网友:
加焊一下各路电感 了。

网友:
重新加焊下显卡呢

网友:
CPU大电容。 加焊 CPU大电感

网友:
好像是B+容易出问题 用了一段时间 电源就被隔离了 用电池 没电池就会掉电 好像LM393的控制 不对

网友:
掉电到待机001A  还能正常 开机的。,不是公共端问题

网友:
先换散热铜管。联想有通报的。。刷新BIOS

网友(点评):
正解,刷BIOS看看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愁

网友:
耍BIOS 加焊南桥看看.前提CPU供电好好检查下,可以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正解,刷BIOS看看

网友:
不明白,帮不了你

网友(2012-06-19):
最后。电池别插上 光用适配器测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后 分享下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F41M客户刚送来的时候开机到0。75就掉电,多开机几次就不掉电了,拆机检测是网卡短路造成的换上后能开机了,出现LOGO一小会又掉电,现在也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好麻烦的本本。

网友:
哎,遇到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谁解决了给说说什么原因。另外我还有个本,也是着型号。老冷机不开,吹吹南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