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DV2012TX 插可调电源 待机0.03A,开机后 可调电源掉到5V 电流0.19A

楼主(2012-05-19):
新手提问,DV2012TX 插可调电源 待机0.03A,开机后 可调电源掉到5V 电流0.19A
请问高手们,这个机器怎么修呢?
希望高手赐教!
拔下内存,报警四声,还是不亮!

网友:
从每个电感电压查起

网友:
不明白,可调电源的电压能掉到5V吗?

网友:
可调电源掉到5V 电流0.19A ???没明白,,是指从19V掉到5V吗?把电压拉低只有一个可能短路,但是看你的电流也不像大短啊,,,不是你的稳压电源坏了吧。。。。

网友:
没遇到过,可调电压被拉低,我觉得可调电源有坏的可能!!

网友:
拔下可调电源,电压恢复 19V了

网友:
就像楼上坛友说的。。楼主你的说的现象是真的。。那就是你的电源有问题了。。。5v 0.19的电流你的本本还会报警四声???怎么可能呢??

网友:
对了。。楼主你这样测试的的时候把本本的电池拔掉没有啊???

网友:
重新加焊BGA 好了。我真迷糊。

补充内容 (2012-5-24 09:15):
还是显卡惹的祸 ,7200 真垃圾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都没有看懂呀,调到5V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