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故障盘检修1

楼主(2012-05-19):
一、系统不认硬盘
  系统从硬盘无法启动,从A盘启动也无法进入C盘,使用CMOS中的自动监测功能也无法发现硬盘的存在。这种故障大都出现在连接电缆或IDE端口上,硬盘本身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可通过重新插接硬盘电缆或者改换IDE口及电缆等进行替换试验,就会很快发现故障的所在。如果新接上的硬盘也不被接受,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硬盘上的主从跳线,如果一条IDE硬盘线上接两个硬盘设备,就要分清楚主从关系。
二、CMOS引起的故障
  CMOS中的硬盘类型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硬盘的正常使用。现在的机器都支持“IDE Auto Detect”的功能,可自动检测硬盘的类型。当硬盘类型错误时,有时干脆无法启动系统,有时能够启动,但会发生读写错误。比如CMOS中的硬盘类型小于实际的硬盘容量,则硬盘后面的扇区将无法读写,如果是多分区状态则个别分区将丢失。还有一个重要的故障原因,由于目前的IDE都支持逻辑参数类型,硬盘可采用“Normal,LBA,Large”等,如果在一般的模式下安装了数据,而又在CMOS中改为其它的模式,则会发生硬盘的读写错误故障,因为其映射关系已经改变,将无法读取原来的正确硬盘位置。
三、主引导程序引起的启动故障
  主引导程序位于硬盘的主引导扇区,主要用于检测硬盘分区的正确性,并确定活动分区,负责把引导权移交给活动分区的DOS或其他操作系统。此段程序损坏将无法从硬盘引导,但从软驱或光驱启动之后可对硬盘进行读写。修复此故障的方法较为简单,使用高版本DOS的FDISK最为方便,当带参数/mbr运行时,将直接更换(重写)硬盘的主引导程序。实际上硬盘的主引导扇区正是此程序建立的,FDISK.EXE之中包含有完整的硬盘主引导程序。虽然DOS版本不断更新,但硬盘的主引导程序一直没有变化,从DOS 3.x到Windos 95的DOS,只要找到一种DOS引导盘启动系统并运行此程序即可修复。
四、分区表错误引发的启动故障
  分区表错误是硬盘的严重错误,不同的错误程度会造成不同的损失。如果是没有活动分区标志,则计算机无法启动。但从软驱或光驱引导系统后可对硬盘读写,可通过FDISK重置活动分区进行修复。
  如果是某一分区类型错误,可造成某一分区的丢失。分区表的第四个字节为分区类型值,正常的可引导的大于32MB的基本DOS分区值为06,而扩展的DOS分区值是05。很多人利用此类型值实现单个分区的加密技术,恢复原来的正确类型值即可使该分区恢复正常。
  分区表中还有其它数据用于记录分区的起始或终止地址。这些数据的损坏将造成该分区的混乱或丢失,可用的方法是用备份的分区表数据重新写回,或者从其它的相同类型的并且分区状况相同的硬盘上获取分区表数据。
  恢复的工具可采用NU等工具软件,操作非常方便。当然也可采用DEBUG进行操作,但操作繁琐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
五、分区有效标志错误的故障
  在硬盘主引导扇区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其最后的两个字节:“55aa”,此字节为扇区的有效标志。当从硬盘、软盘或光盘启动时,将检测这两个字节,如果存在则认为有硬盘存在,否则将不承认硬盘。此处可用于整个硬盘的加密技术,可采用DEBUG方法进行恢复处理。另外,当DOS引导扇区无引导标志时,系统启动将显示为:“Mmissing Operating System”。方便的方法是使用下面的DOS系统通用的修复方法。
六、DOS引导系统引起的启动故障
  DOS引导系统主要由DOS引导扇区和DOS系统文件组成。系统文件主要包括IO.SYS、MSDOS.SYS、COMMAND.COM,其中COMMAND.COM是DOS的外壳文件,可用其它的同类文件替换,但缺省状态下是DOS启动的必备文件。在Windows 95携带的DOS系统中,MSDOS.SYS是一个文本文件,是启动Windows必须的文件,但只启动DOS时可不用此文件。DOS引导出错时,可从软盘或光盘引导系统后使用SYS C:命令传送系统,即可修复故障,包括引导扇区及系统文件都可自动修复到正常状态。
七、FAT表引起的读写故障
  FAT表记录着硬盘数据的存储地址,每一个文件都有一组FAT链指定其存放的簇地址。FAT表的损坏意味着文件内容的丢失。庆幸的是DOS系统本身提供了两个FAT表,如果目前使用的FAT表损坏,可用第二个进行覆盖修复。但由于不同规格的磁盘其FAT表的长度及第二个FAT表的地址也是不固定的,所以修复时必须正确查找其正确位置,一些工具软件如NU等本身具有这样的修复功能,使用也非常的方便。采用DEBUG也可实现这种操作,即采用其m命令把第二个FAT表移到第一个表处即可。如果第二个FAT表也损坏了,则也无法把硬盘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文件的数据仍然存放在硬盘的数据区中,可采用CHKDSK或SCANDISK命令进行修复,最终得到*.CHK文件,这便是丢失FAT链的扇区数据。如果是文本文件则可从中提取出完整的或部分的文件内容。
八、目录表损坏引起的引导故障
  目录表记录着硬盘中文件的文件名等数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该文件的起始簇号。目录表由于没有自动备份功能,所以如果目录损坏将丢失大量的文件。一种减少损失的方法也是采用CHKDSK或SCANDISK程序恢复的方法,从硬盘中搜索出*.CHK文件,由于目录表损坏时仅是首簇号丢失,每一个*..CHK文件即是一个完整的文件,把其改为原来的名字即可恢复大多数文件。
九、误删除分区时数据的恢复
  当用FDISK删除了硬盘分区之后,表面上是硬盘中的数据已经完全消失,在未格式化时进入硬盘会显示为无效驱动器。如果了解FDISK的工作原理,就会知道FDISK只是重新改写了硬盘的主引导扇区(0面0道1扇区)中的内容,具体说就是删除了硬盘分区表信息,而硬盘中的任何分区的数据均没有改变。可仿照上述的分区表错误的修复方法,即想办法恢复分区表数据即可恢复原来的分区及数据。如果已经对分区格式化,在先恢复分区后,可按下面的方法恢复分区数据。
十、误格式化硬盘数据的恢复
  在DOS高版本状态下,formAT格式化操作在缺省状态下都建立了用于恢复格式化的磁盘信息,实际上是把磁盘的DOS引导扇区、FAT分区表及目录表的所有内容复制到了磁盘的最后几个扇区中(因为后面的扇区很少使用),而数据区中的内容根本没有改变。这样通过运行UNformAT命令即可恢复。另外DOS还提供了一个MIROR命令用于记录当前磁盘的信息,供格式化或删除之后的恢复使用,此方法也比较有效。
硬盘内部结构曝光
从1956年9月,IBM的一个工程小组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台磁盘存储系统IBM 350 RAMAC(Random Access Method of Accounting and Control)至今,磁盘存储系统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经历了这45年,磁盘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最早的那台RAMAC容量只有5MB,然而却需要使用50个直径为24英寸的磁盘。但现在一块容量高达120GB的硬盘只需要3张磁盘片即可。  IBM 10MB硬盘的内部结构图  当然,IBM 350 RAMAC与现在的硬盘有很大的差距,它只能算是硬盘的开山鼻祖。现代硬盘的真正原形,可以追溯到1973年,那时IBM公司推出的Winchester(温氏)硬盘,它的特点是:“工作时,磁头悬浮在高速转动的盘片上方,而不与盘片直接接触。使用时,磁头沿高速旋转的盘片上做径向移动”,这便是现在所有硬盘的雏形。今天高端硬盘容量虽然高达上百GB,但它却仍然没有脱离“温彻斯特”的动作模式。上面是两张IBM公司于1980年在IBM-XT上的一块10M的硬盘图,可以看出,除了外形略大,无论外观还是内部结构和现在最先进的硬盘并无大的差别。  走进硬盘内部  平时我们了解硬盘,多是从产品外观、产品特征及磁盘性能等方面去认识,那么硬盘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呢?相信许多用户都不是很清楚,因为了解硬盘内部结构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我们经常听说磁头、盘片、接口等,但它们都长怎么样我们却不是很清楚。还有所谓的玻璃盘片、主轴电机等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笔者将对硬盘进行一次大解剖,使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硬盘。  1.外部结构  (1)接口:接口包括电源接口插座和数据接口插座两部分,其中电源插座就是与主机电源相连接,为硬盘正常工作提供电力保证。数据接口插座则是硬盘数据与主板控制芯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交换的通道,使用时是用一根数据电缆将其与主板IDE接口或与其它控制适配器的接口相连接,经常听说的40针、80芯的接口电缆也就是指数据电缆,数据接口可以分成IDE接口和SCSI接口两大派系。  (2)控制电路板:大多数的控制电路板都采用贴片式焊接,它包括主轴调速电路、磁头驱动与伺服定位电路、读写电路、控制与接口电路等。在电路板上还有一块ROM芯片,里面固化的程序可以进行硬盘的初始化,执行加电和启动主轴电机,加电初始寻道、定位以及故障检测等。在电路板上还安装有容量不等的高速数据缓存芯片,在此块硬盘内结合有2MB的高速缓存。  硬盘面板  (3)固定面板:就是硬盘正面的面板,它与底板结合成一个密封的整体,保证了硬盘盘片和机构的稳定运行。在面板上最显眼的莫过于产品标签,上面印着产品型号、产品序列号、产品、生产日期等信息,这在上面已提到了。除此,还有一个透气孔,它的作用就是使硬盘内部气压与大气气压保持一致。  2.内部结构  硬盘内部结构由固定面板、控制电路板、磁头、盘片、主轴、电机、接口及其它附件组成,其中磁头盘片组件是构成硬盘的核心,它封装在硬盘的净化腔体内,包括有浮动磁头组件、磁头驱动机构、盘片、主轴驱动装置及前置读写控制电路这几个部分。将硬盘面板揭开后,内部结构即可一目了然。  (1)磁头组件:这个组件是硬盘中最精密的部位之一,它由读写磁头、传动手臂、传动轴三部分组成。磁头是硬盘技术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实际上是集成工艺制成的多个磁头的组合,它采用了非接触式头、盘结构,加电后在高速旋转的磁盘表面移动,与盘片之间的间隙只有0.1~0.3μm,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数据传输率。现在转速为7200RPM的硬盘飞高一般都低于0.3μm,以利于读取较大的高信噪比信号,提供数据传输率的可靠性。  至于硬盘的工作原理,它是利用特定的磁粒子的极性来记录数据。磁头在读取数据时,将磁粒子的不同极性转换成不同的电脉冲信号,再利用数据转换器将这些原始信号变成电脑可以使用的数据,写的操作正好与此相反。  细看硬盘内部结构  (2)磁头驱动机构:硬盘的寻道是靠移动磁头,而移动磁头则需要该机构驱动才能实现。磁头驱动机构由电磁线圈电机、磁头驱动小车、防震动装置构成,高精度的轻型磁头驱动机构能够对磁头进行正确的驱动和定位,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精确定位系统指令指定的磁道。  硬盘磁头及附属组件  (3)磁盘片:盘片是硬盘存储数据的载体,现在硬盘盘片大多采用金属薄膜材料,这种金属薄膜较软盘的不连续颗粒载体具有更高的存储密度、高剩磁及高矫顽力等优点。另外,IBM还有一种被称为“玻璃盘片”的材料作为盘片基质,玻璃盘片比普通盘片在运行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从图中可以发现,硬盘盘片是完全平整的,简直可以当镜子使用。  硬盘盘片  (4)主轴组件。主轴组件包括主轴部件如轴承和驱动电机等。随着硬盘容量的扩大和速度的提高,主轴电机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有厂商开始采用精密机械工业的液态轴承电机技术(FDB)。采用FDB电机不仅可以使硬盘的工作噪音降低许多,而且还可以增加硬盘的工作稳定性。  硬盘磁头  (5)前置控制电路。前置电路控制磁头感应的信号、主轴电机调速、磁头驱动和伺服定位等,由于磁头读取的信号微弱,将放大电路密封在腔体内可减少外来信号的干扰,提高操作指令的准确性。  3.控制电路  硬盘控制电路总得来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主控制芯片、数据传输芯片、高速数据缓存芯片等,其中主控制芯片负责硬盘数据读写指令等工作。数据传输芯片则是将硬盘磁头前置控制电路读取出数据经过校正及变换后,经过数据接口传输到主机系统,至于高速数据缓存芯片是为了协调硬盘与主机在数据处理速度上的差异而设的。缓存对磁盘性能所带来的作用是无须置疑的,在读取零碎文件数据时,大缓存能带来非常大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在高端SCSI硬盘中早就有结合8MB数据缓存。  结束语  其实硬盘作为用户存储数据的最重要场合,它的内部秘密不仅于此,更多的秘密等待着读者去挖掘。不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就是,硬盘拆解对硬盘的损坏是无需置疑的,所以我们不推荐用户擅自模仿上述过程进行硬盘解剖,否则将导致硬盘损坏。

网友:
想知道现在的1-2T的大硬盘的修理方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硬盘维修方法,应该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