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0X0HX系列硬盘的维修技术一

楼主(2012-05-19):
4D0X0HX系列硬盘的维修技术一:磁头能自检完成1:寻找相应的LDR和ROM,写入即可。最后修复4个模块。2:先写模块组,然后测试SA表面是否有错误,如果有,进行自读自写操作。  如果没有错误,修复4个模块程序,然后把Mod写入。最后在把RAM写入。3:把硬盘跳成正常的主盘模式,然后强行写入LDR和RAM,接着写入AB级别  固件(版本号和电路板参数一定要匹配),修复4个模块即可。二:磁头自检的速度不正常,通常要15-25秒才完成,但是还是可以认盘。1:把正确的模块组写入(一定要备份后面4个参数都不出错的),写入mod,  然后写入ldr和ram,组后做一次工程自检即可。2:如果上诉方法无效,请检测SA表面信息,如果有错误,进行一次自读自写  操作即可。如果还有错误,SA区可能有坏扇区,PC3000可能暂时无法处理,  HRT的最新钻石模块可以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三:磁头自检不完全,硬盘不认盘1:找一块相同的盘,读出磁盘的LDR和RAM文件、把固件也一同备份。然后选择  电机停转,把这块盘的电路板拆下来,此时电路板的IDE链接线和电源插口都  不要移动。然后把它移动到故障硬盘上,进入shell外壳,选择maxtor和dsp程序  相应模块,这时硬盘启动,写入LDR和RAM,修复4个模块即可。2:如果写入LDR不成功,请先写入MOD固件程序,然后写入RAM,最后在写入LDR  最后做一次翻译器的再生,此时不要清除任何的缺陷表。最后做一次自检测就可 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