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5z开机掉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9):
一台宏基4735z独显机器,按开机键后,有时电流0.2掉电,有时跳变到1.2掉电,0.2掉电时无cpu供电。看cpu背面有NEC大电容,于是翘掉大电容,用4只330胆电容代换,故障排除。

网友:
我同楼主一样,不过我换了6个,呵呵

网友:
nec这个电容给我们带来商机

网友:
还有东芝哦

网友:
呵呵  三星上的  nec大电容 没遇到坏的

网友:
楼主你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一台这样子的机器

网友:
哇,原来,ACER也用这个呀,真好,

网友(2012-06-27):
手上正由 这样 台 机子    换掉  试试

网友:
修的很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原来是  右边的触控板 有问题 ,不插就 没事了........

网友:
额  ...宏基啊

网友(2019-04-12):
NEC电容问题   这个修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