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00开机 bios 锁住 求解

楼主(2012-05-19):
  今天接到一机器 戴尔 1400  废话少说 显卡问题  灰屏  上BGA搞定  但是开机后一看 开机白底黑字  按三次回车就关机了

出现这个画面 按三次回车 就自动关机了      还请高手知道的  帮弟弟解决一下

网友:
叫你输入系统或管理员密码,输入完毕后按回车键。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刷bios  有时也可以解决    还有其他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有开机密码,问一下客户就是啦

网友:
向客户要密码呀。。。

网友:
     是bios密码吗  这个是不是我拆电池引起的呢  戴尔的其他的很少遇见这种问题  还想麻烦你一下  如果这密码忘记了 怎么才能搞定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36338

网友:
没有密码就只有刷bios了

网友:
刷BIOS就OK了

网友:
不就是595B吗 有戴尔的算号器可以解得  现在不会解595B的少

网友A:
解出来的秘密是vynb669b,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出来的秘密是vynb669b,希望能帮到你

    怎么解出来  请教一下  怎么解出来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34086&extra=

网友:
用戴尔的算号器

网友(点评):
输入密码 咋还是原故障呢 输入了不好使 貌似没反应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086-1-1.html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算号器是病毒吧,下载就被杀了

网友:
有密码了,解了就好了

网友:
密码破解器DELL的算一下~!

网友:
楼主回个信啊好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论坛上有高手可以算出密码来。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网友:
网上找个dell算号器就可以。。

网友:
淘宝上出钱有人能帮你解开 价钱也不贵

网友:
华硕F3M的能解吗?我有一块华硕f3m的笔记本主板,进BIOS要密码,到现在也没解决,没有编程器。

网友:
这个密码网上大把的教程!!!!!

网友:
都来要密码算号器了,晕

网友:
直接输入密码,再回车

网友:
还没有遇到自己产生密码的,一般都是客人自己设置的

网友:
不能输入密码呢   这密码怎么输入进去  按三次回车就掉电了  其他键统统不管用

网友:
经过多次试验  终于成功  谢谢各位兄台了 哈哈

网友:
密码是解开了  显示的是Linux系统  卡主不动了 指示灯2、3同时一闪一闪的

网友:
像LZ这种界面,密码输入不了,键盘除了“回车”和“退出”可以用外,其它键一律用不起,各位密码是如何输入的啊

网友:
这是595B密码呀
论坛里应该有这个工具的呀.

网友:
开始没看懂 ,我理解是这样的 这种DELL的机器 直接输入密码 即使画面不显示你输入的密码 但只要输入的对 按回车就可以进了 但是如果不知道密码怎么解 刷bios吗

网友:
自己买个编程器 刷下BIOS 不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修理笔记本工具不全!只能少赚钱了!!

网友:
这个BIOS网上好像有,你找找试试

网友:
刷BIOS最快的办法

网友:
DELL的有个密码算号器啊。。百度一下

网友:
我能解加我qq398586468

网友:
这是BIOS密码,刷BIOS就好

网友:
碰到过华硕的有这个问题  不过华硕的密码有表格 密码和它的BIOS默认日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