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68用SG6741代换要改电路

楼主(2012-05-19):
1。分类:目前采用的电源有两种特征:
第一类板:R810,R817,R830点位为空,ZD803有一稳压二极管
第二类板:R810,R817,R830点位为33K表贴电阻,ZD803为空。
2.IC802替代方案:
   由于IC802难以采购而且价格较高,可以采用SG6741替代。
   替代准备:准备33K表贴电阻,规格和R810一样。
   替代方法:
   第一类板:依次拆除ZD803、C812、R807、R834;然后依次在R810,R817,R830,R807点位各补上33K电阻一个即可。
    第二类板:依次拆除C812、R807、R834;然后在R807点位33K电阻一个即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811-1-1.html?1337398104

网友:
什么机型的电源板?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芯片的电源

网友:
我忘记是什么型号的电源板了

网友:
是优派的24寸显示器吧?

网友:
不同的品牌,电路都不一样.

更何况SG6741也不是常见的芯片啊.

网友:
都不说清楚 这个列子我看了很多了 都是好模糊 也不知道我没理解还是怎样 所以一直不敢改

网友:
你首先要分清自己手上的电源板是属于第一类板还是第二类板;分清之后,如果是第一板,就按照第一类板来改;如果是第二类板,那就按照第二类板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