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进系统要5分钟 其他正常

楼主(2012-05-19):
一个三星的R18  CPU T2130 1G 533内存  120G 硬盘     这3样都换了  还是老样子还是进系统要5分钟左右  非常慢   关机正常  使用正常。。。。SB600的AMD 桥  加焊还是一样。进PE做系统做不上去   格硬盘格不了   换硬盘也是  要挂其他机子上做GHOST          【 CPU T2130 1G 533内存  120G 硬盘  都是好的】  估计主板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我仔细能听到吱吱的声音 好像是CPU 供电那块发出来的    求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刷个BIOS或裸板试下

网友:
你可以换个硬盘试一下    还不行的话  裸板测试    判断是不是主板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同意2楼,很好

网友:
sb600是爱出这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机子升个级试试,加大内存条。

网友:
IO也会导致开机减慢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了

网友:
SMC SMI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