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复软件修复体会

楼主(2012-05-19):
MHDD、FB直接解压就可以用,但只可以在DOS下使用。你也可以将它俩COPY到软盘,总共才几百KB。在使用方面,FB、HDDREG都很容易使用,启动它们就会将电脑中的硬盘列出,你只要选定所要修的硬盘再回车它就自动完成。FB到结束时会自动将你的硬盘坏道隐藏,将好的进行分区,但最多挑出4块最大的给你用,询问你是否同意,你选“Y”,就相当于Fdisk一次,但重启电脑后还要格式化才可使用。(注意:当硬盘坏道较多较分散时你的硬盘容量会损失很大,我试过直接用它维修一个2.5GB和一个4.3GB的硬盘,结果一个只有1.8GB可用,一个只有800MB可用。)  MHDD的使用有点烦,但功能最多。启动时它会先将一些参数命令列出,然后就等你输入命令。按F2键是硬盘设定,按F4键是参数设定界面,默认全是OFF,即只扫描不修理,速度较快。你还可以设定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参数一般将REMAP(坏道映射)以及LOOP THE TEST/REPAIR(循环/修复,即修完一次再来一次,直到你叫停!)设为ON就可以了,再按F4键开始工作。中途还可以按键盘的箭头快进或后退。它工作时会有一个类似MS的SCANDISK的示意图给你看,很直观,使你对该硬盘的质量可以心中有数。  在使用这些软件前一定要先将BIOS的病毒功能、软硬盘写保护关闭。FB会损坏数据,MHDD与HDDREG则只会对坏区里的数据有损。它们之间还会“打架”,这个说OK,那个又说有错。上面几个软件很难说哪个最好。软件修复硬盘所费时间都很长,三两个小时是很平常的。如果硬盘不太重要且硬盘坏道较多时,我会在夜晚开机启动软件,然后关显示器,上床睡觉,明天早上醒来就差不多了。如果舍不得硬盘响几个钟头,可以每个把小时就退出(中途退出可以按“Ctrl+Break”组合键,但未完成的就退出,下次开机操作系统会报被修的硬盘有错,进行扫描,你大可不管按X键退出),并记住位置,关机,让它休息十来分钟再从停的地方继续修复,今天干不完还可以明天接着干(但FB好像没这功能)。如用FB分区觉得不满意可用DISKGENIUS或PQ等合并,但如果坏道多用DG会太烦,PQ也会报硬盘有错。如果容量损失不大,还是等FB自己弄好了。  附:  1.工作流程:  普通硬盘:DM(清零,低格)→FB,如可用容量超过50%就完工,否则再来:DM→HDDREG→MHDD→FB。HDDREG、MHDD在睡前开动,醒来“收货”。  重要硬盘:DM→HDDREG→MHDD→FB。用HDDREG、MHDD时最好每小时退出休息一下。  2.软件下载:到BAIDU.com上搜一下就会有一大堆。

网友:
现在不知道什么软件对硬盘坏道能真正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