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开机能听到声音 没图像有背光

楼主(2012-05-19):
用户说用着屏不显示了。山寨苹果上网本开机能听到声音 没图像不白屏有背光   我才开发现屏线不良 拔插后开机显示正常  装回屏 又不显了  拆下来开机花屏   测量屏线有一条不通  现在是花屏是有条线开路了   但现在问题是图像变紫色了。请问高手屏坏了吗?

网友(点评):
这种屏不贵 200多,看样子基本是屏线。本地可以调,代换下试试,我们这机器接的也多,跟顾客拖延时间,接同样机器。

网友:
- 屏线!  换屏线1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很像

网友:
先找个屏试下问题依旧那就买个屏线

网友:
先试试别的屏,也有可能是插槽虚焊

网友:
你先接外置显示器正常不,正常换屏线,或屏。   不正常可能是显卡

网友(点评):
是的 没外接显示器的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貌似还没有外接的VGA口

屏线的可能型大点

网友:
现在搞好没有

网友:
屏线概率很大。

网友:
直接换屏线,都缺色勒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复杂嘛,换屏。换线 试试

网友:
怎么看着有些捌扭,有点四不像的感觉

网友:
先确定是否屏线问题 一根飞下

网友:
哥的頭像好熟悉,像是在哪見過一樣,沒圖像有背光就是通常叫的“白屏”故障啦,查屏供電及屏線接口OK

网友:
楼主你换个屏线试试不就行了,我觉得是屏线的事!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显 我接过断过的屏线 如果屏蔽没处理好就会有很多绿色的点点 特别是字的边缘处

网友:
把断了的线接好 图像很清晰  就是图像是紫色的。

网友:
山寨的东西 怎么感觉都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