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修I3联想E40的非常有用的维修,不要大家走弯路

楼主(2012-05-19):
接一联想E40,客户说一瓶红花油到里面了,去了很多地方都说换板,我拆机看看板子没动过,满房子的红花油气,觉得挺提神的呵呵,板子上还能倒出红花油哦,先洗刷刷吧清理干净烘干,上U上电,看电流跳变两次像显卡没过,看显卡下面有黑胶,有缝隙处还有红花油粘稠状,打显卡吧,有黑胶打下掉个点,飞线做显卡上电故障依旧,开始下图纸吧,看来要一步一步来了,测各种电压正常,没有头绪拉,仔细看南桥HM55的也是黑胶封底,0.35的缝隙也许红花油清不干净,还是打下做一遍吧,做完上电电流有变化比之前畅快,以前虽跳变2次但要卡几秒,现在不卡了还是不亮机,最后一步了刷BIOS,此机两个,IO处一个,桥边上一个,先刷桥边的吧,自己的西尔特500P出了问题返厂了,拿给同行刷吧,同行说刷了我装上故障一样,至此没在动这个机子了,过几天我的500P回来了,我又刷了IO处的BIOS,上电亮机了,全装好测机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进系统到XP滚动条要很久时间,进系统软关机不了,只能强关,想不会是南桥坏了吧还是没做好,说实话我真想就这样交给客户了,都想哭了,拆机吧板子都上到BGA台子上了准备换桥,一想还是刷下桥的BIOS吧,同行刷的不放心,反正刷BIOS简单,刷完测试呵呵真的没想错,同行差点害了我,现在的人黑啊,刷完测试进系统也快了,也能关机了,就这点大家也许都会做桥吧,原来BIOS也能造成和桥坏的故障啊,没想到一插网线死机,不会是网卡挂了吧,我在官网下的网卡驱动都不行还是死机,先软后硬我算是记住了,我装的XP系统(客户硬盘不在)原机上有标示WIN7,于是做个WIN7试试看不行就拆机查网卡,做完WIN7一切正常,可以通知客户取机了原先报的450大洋,不是这价格早放弃了呵呵,这里面有多种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写得好累啊,比修机还累呵呵,见笑了

网友:
楼主,你的同行好厉害,可以把BIOS刷到这样,他才是强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是个通病 要掉电 大家以后注意下

网友:
双BIOS主板还有这问题呀.今天确实学习了.谢谢!

网友:
很多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挺幽默的,学习了

网友:
本人菜鸟。请教一下LZ 两个BIOS的程序都是刷一样的吗?

网友:
进水也可能导致BIOS程序坏呀?

网友:
现在的I系列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怎么我修了这么多机,没有一次是刷BIOS成功的?

网友:
总结下来,修机器绝不能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网友:
我到现在都没修道刷IO边上那个BIOSS好的额    想问下俩个是不是一样的BIOSS资料啊

网友:
你们去哪里找到联想很多机器(包括台式机)的BIOS资料?

网友:
我经常为品牌机的BIOS发愁

网友:
学习了。,,。。,

灌水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每天学一点 进步一点

网友:
联想的BIOS 一般可以在香港官网去下载来解压分离。

网友:
BIOS 的问题。是比较头痛的。。。因为也不知道刷进去的对不对。。也没有办法检查。检查的标准是机器好 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得靠自己啊

网友:
如果你说刷桥边上那个,我还信,如果你刷I/O边上那个OK的话,就太神奇了,它只管开机,为了提高开机速度的,真正影响当机外设之类的肯定是系统BIOS,今年4月份之后出的机器,开机小BIOS 都已经集成到I/O内部了,靠你那个小机器是刷不了的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就知道显卡的温度很高,垫个铜片解决了。

网友:
LZ很认真啊,关键是这款机器显卡和芯片组都是灌胶的,不知道LZ在换的时候有没有掉点啊。以后对这种灌胶的机器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
  那样的bios怎么分开找呢  到哪里下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4115-1-1.html

网友:
还没遇到要刷BIOS的机器,期待遇到

网友:
又是显卡又是桥有问题 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哦,bios竟然会引起这种故障啊??呵呵学习啦!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啊

网友:
说下啊两个BIOS的资料是分开的,不一样哦,IO的BIOS在E40机子是单独的,我有备份楼上的不同意我可以传给你,你刷下就知道了、能亮机不,我可说是不亮,不是不开机哦,是开机有跳变不亮机哦

网友:
E40,BIOS版本很多,显卡也不一样,AMD INTER,多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BIOS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双BIOS是怎么回事?有时主板南桥旁边有一个和IO旁边的大小都一样......不知刷哪个,还是各有作用,官方解压出来只有一个,,,,,,有时主板上有两个BIOS一个大一点在南桥边,还有一个小的在IO边....不知刷哪个好......?哪位高手能给分解一下?

网友:
又学习到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了!容量不一样!

哦     那你有吗    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原来还有两个BIOS要刷啊?真是长眼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有人问bios我就说一下,bios2个,程序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IO边上的一般是512MB的,是管理IO触发的,桥边上的一般是4M的,管理跑CPU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