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7-DS主板特殊的PCB板弄丢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19):
C.NF4X7-DS Pro采用了免跳线的SLI互连方式,并采用了单双卡切换方式,主板提供了一块特殊的PCB板,当用户使用单卡的时候,将这块PCB板插在旁边的副PCI-E x16插槽上,主板即可以标准单卡PCI-E x16方式运行;当使用双显卡后,只要两条PCI-E x16插槽上都插有显卡,主板自动将工作模式切换为SLI x8+x8工作模式。这样的设计,免去了用户跳线的麻烦,切换模式也比传统的横向切换卡更方便智能化,并且无需特殊设计切换电路,大大控制了成本。

问题来了,现在这块特殊的PCB板(图中PCI-E 2号槽上那个蓝色的板)弄丢了,上单PCI-E显卡不亮了,只能上老式的PCI显卡才能亮,谁有这个PCB的电路,怎么才能上单块显卡也亮

网友:
呵呵.我也在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
物理屏蔽卡不好找啊!,每款主板都不一样的,最好找个一样的主板然后自己改一个出来

网友:
上网买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屏蔽一下经手指,工作在8X或者4X下可以点亮

网友:
w
自己看下方向它是对应的 主要几组数据和GND相连

网友:
摄像头照的 不是很清晰做个参考吧 。但是自己飞线挺麻烦的因为不是一两根就能解决 还是买个吧
、要不是你说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干这个的

网友:
淘一个呗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
我在卖电脑的朋友那见过这.还有内存用的假条子,这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搞丢了是很烦的.

网友A:
关键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一般的PCI-E屏蔽卡是不安装,PCI-E-1的显卡工作在PCI-EX8模式,还能亮,安装了PCI-E屏蔽卡,PCI-E-1的显卡就工作在PCI-EX16模式

这个的则不安装原厂屏蔽卡,上1号槽根本不亮,我不知道通用不通用,谢谢提供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一般的PCI-E屏蔽卡是不安装,PCI-E-1的显卡工作在PCI-EX8模式,还能亮,安装了PC ...

通用的,有时候放下面那条是可以16X的,你试试

网友B:
换另一个PCI-E 应该可以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另一个PCI-E 应该可以亮呀

不成,这块板设计很变态的,看它的说明必须插屏蔽卡

网友C:
接触过几块sli主板  这个卡的作用是切换pci-e带宽  但是没有它的话  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变成8x而已  你这个点不亮多半还是桥虚焊了   nforce4这个毛病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过几块sli主板  这个卡的作用是切换pci-e带宽  但是没有它的话  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变成8x而已  你这个点 ...

不是的,我上双卡组SLI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