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V1.6无复位的检修

楼主(2012-05-19):
主板型号:MS-7529 V1.6
故障现象:插诊断卡触发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分析及修复:查假负载、诊断卡,触发,复位灯常亮,先测量各路电压,CPU无电压,PG无电压,VTT无电压,根据CPU的供电原理,先由总线供电经过电路转换给CPU提供供电,现在VTT无电压,也就是无总线供电,查图纸(附图),V_FSB_VTT由V_1P5_MCH经过电路转换得来的,也就是桥1.5v经过2个电阻分压,再经过1个运放和1个场管产生总线供电。用万用表测量桥供电无,接着再查桥供电的产生。查看图纸

很明显由U11产生的,在主板上找到这个芯片,呵呵,找了很久,藏在北桥旁边的5脚芯片,测量输入有3.3V,EN也有电压,具体多少我忘记了,再测量4,5脚无电压,也就是有输入无输出,会不会输出的后续电路短路呢,先不管了,换芯片比查电路简单多了,先找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再说,再次触发,哈哈,复位灯不亮了,换上真CPU,开机,跑码了。显示屏有了MSI的图标,一切正常。

按照时序修供电是很上手的!

网友:
分析很准确 ,秒杀啊。

网友:
怀疑后续短路可以先打一下对地阻值啊!

网友:
电路图收下了,以前找没找到。

网友:
V星板有些零件确实难找哦

网友:
思路清晰一击即中,好样!

网友:
谢楼主提供的图纸,收下先。

网友(2012-06-19):
还有可能是c196短路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