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常不稳定,何故?

楼主(2012-05-19):
    最近显示器很不给力,颜色常常发生变化:有时刚开机时发黄,杀毒后恢复正常;玩游戏时偶尔也会发黄;有时用了一段时间颜色会变淡白色。显示器买了一年半,换过一次高压条。

网友:
噢——没有高手肯回复这个问题呀?

网友:
先换根信号线试试

网友:
好像不是信号线的问题,前天把所有的杀毒软件卸载掉,这两天竟然好了,估计是杀毒软件作怪.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2-07-18):
故障已经解决

网友:
杀毒软件会引起显示器颜色失真?   估计是驱动或者软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