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到0.04掉电到0.01!

楼主(2012-05-19):
昨天刚好修到两台机器都是一样的故障。两台机器是不同型号的。。。都是触发到0.04掉电到0.01,
象这样的问题,待机时都正常的,一旦触发就掉到0.01 连待机都没有另外一台掉电后待机也正常的。。
象这样的故障,发现一个共同点,都是转换电压有短路引起的故障。。所以触发就保护,掉到0.01
有台一个是+5ALAW 转+5VS ,,另外一台是+3VSB转+3VS短路。。最惨的是两台都烧不出来。。
都是要一个一个拆,,拆一个量一个。。。好费时间。。。。不过最后还是找到短路的东西。更换后就一切正常了。

    请大家以后遇到类此这样的问题,可以多考虑一下转换电压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一般加电电流很小然后掉下来,主要就要考虑后级电压有没有短路,还有S3 S5这个两个也不能忽视

网友:
楼主功力比较深,学习了

网友:
3V和5V在笔记本主板上去到的地方很多,故障率也很高的

网友:
是仁宝的主板吧?

网友:
多谢分享,一般保护都是有短路或有电压没输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