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 独显的机器闪四灯维修

楼主(2012-05-19):
接到客户的机器看到闪四下灯。四灯应该是CPU的问题。。结果拆开后更换CPU后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时就打了一下SPD,有两下的下拉动用。。两次说明CPU都工作了内存也过完,就是不显示。。
四下不是CPU那一块的问题嘛。。但是SPD也有波形。。。。所以放弃CPU那一块。转移到显卡了。。
首先刷了个BIOS,结果还是故障。。。显卡的供电也量了。。。最后把显卡干了。就好了。
   事实证明靠灯来修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还是靠自己来量。。。。那些灯大部份都是乱闪的。。。

网友:
学习了。挺好的

网友:
什么乱七八遭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做参考,凡是没有绝对呀

网友:
楼主,SPD有两下的下拉动用,两次说明CPU都工作了内存也过完。确定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HP看灯不靠谱,DELL看灯不错,上次一个CQ40装不装CPU ,上不上内存,甚至CPU供电烧穿了那个灯还是一样的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