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拔掉电源屏幕立马不显示

楼主(2012-05-19):
如题 换屏幕一样 最后把高压条换了 好了 保价 换屏  呵呵
当然屏也给客户换了  你懂的

网友:
呵呵,又小挣一笔

网友:
你这样让我很惆怅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JS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电池不能驱动高压条么?,我新来的 求解释

网友:
未来几年,楼主要赚大发啦,只是想知道为啥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用的没亮度控制的高压条吧,以前三星机子遇到过,用适配器亮度电压3.3V 用电池变为0.几V

网友:
钱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让我情何以堪啊,搞的朋友一听说我是做维修的都觉得是J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