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的N61GT主板维修,不跑码

楼主(2012-05-19):
ONDA的N61GT主板维修,不跑码,加焊北桥可以开机,放10分钟就有开不了机,在加焊有可以开机,在等等有开不了机,大家感觉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加焊北桥用什么工具加焊的呢?

网友:
能把问题说得详细点不。。。

网友:
bga加焊的,电压什么都是正常的,v-core电压不跑码是1.1V跑码时1.36V,时钟复位也有,

网友:
一般虚焊的北桥都要拆出来重新植球焊接才稳定。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啊!拆下重值,这还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