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的普屏,屏供电都是5V吗?

楼主(2012-05-19):
17寸的普屏,屏供电都是5V吗?如何查知屏电压是多少伏?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不一定,这要看什么屏了不同型号电压都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屏的型号贴出来 看看

网友:
应该说大多数17屏都用5v工作电压。测量方法也很容易。驱动板线不插屏,空悬,只插好vga线,电源线,打开主机,目的是让显示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此时测量30针插头的前几位,一般都有两位以上显示+5v,其余都是0.几或1.几v数据线或0v的接地线。

网友:
一般看屏接口定义
。。。

网友:
自己动手测量一下A/D板子给屏供电的  不就知道屏是几V了么

网友:
绝大部分17的屏.是5V供电..不排除有特殊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