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科16G U盘启动

楼主(2012-05-19):
郎科16G  U盘启动有的机器可以打的开。有的机器提示要格式化。还了个U盘启动一样

网友:
你是量产的USB CD-ROM 还是简单做了启动设置  不同的主板对不同的启动类别支持和兼容性 不会一样的

网友:
就是,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我的16G郎科有的主板1-2秒就可以读出数据,有的3分钟还没有反应,像是卡死在那儿。都是双核的机子2G内存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我下午过u盘格式过2次。做启动现在可以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不要用那么好的 U呵呵

网友:
量产为cd rom兼容最棒,我曾经拣的金士顿101  量产后非常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