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的屏,拿去压屏要多少钱?

楼主(2012-05-19):
寸液晶面板玻璃和屏电路通过
个塑料连接。从面板玻璃上脱落几个,拿去压屏,要
元,合算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连接

网友:
划算的 我以前 拿到优派代加工厂去压膜 要150呢?

网友:
还算可以的,,

网友:
不值啊,关键压后会出现后遗症。
同意楼主:
0.0
维修公司
同意楼主:
不能自己用呀,,二手出手吧,,

网友:
总共8个排线.脱掉了几个...假设3个吧..你硬是要让他修的话 ..花80块如果是修好了.你还是赚了..维修工厂不赚什么钱..因为要给你压3个TAB....我们这边如果是坏掉了3个(含3个)一般都不会修了,成本太高.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