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短路,怎么还能上电

楼主(2012-05-19):
  技嘉的G41M-ES2L主板维修,测橙色3.3,对低阻值为十几,但是能上电自检,诊断卡都跑到了26,哪的问题呀

我的ATI显卡内核阻止0.00工作正常 。谁给我解释啊 。
我昨天的一个华硕板测3.3V也是16Ω,也能正常上电开机,不是说一般都要100以上才算正常吗?高手解答一下
打阻不为0都不算短路!
没学过短路的定义吗?

网友:
对低阻值为十几
有阻值电源就不会起到短路保护作用。
当然可以加电。

网友:
26看上去显了,

网友:
是的,接显示器显示了,但是接独立显卡立马保护

网友:
不接独立显卡,测PCI-E 16的3.3V供电正常,12V也正常。

网友:
插pci卡看下~!NB检查下~!

网友:
26看上去显了,

26是显卡

网友:
26 是不是内存啊

网友A:
是不是网卡挂了

网友:
这个不叫短路了

网友:
我是说这机子貌似正常,代码一路跑到26,接集成显卡,显示器显示,接独立显卡就立马掉电。但是测橙色3.3的对地阻值为16,正常应该在300多啊,PCI-E16的插槽我不接独立显卡的时候测12V和3.3V都正常。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卡挂了

摸了网卡芯片也没感觉发烫

网友:
应该是主板网卡的问题

网友B:
显卡  你换试过没   估计你显卡 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  你换试过没   估计你显卡 有问题

现在是没接独立显卡,测3.3对地短路,显卡已经被烧坏了一个

网友(点评):
你们讯维的在这里问什么,基地没学到东西吗??十几欧叫短路? 不懂的去问饼哥。。

网友:
跑一下线路,PCI-E B83.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没接独立显卡,测3.3对地短路,显卡已经被烧坏了一个

不可能 你换个显卡在试试           你说烧显卡的这种几率 几乎是为0

网友:
橙色线对地阻值本来就很低的吧 电源内阻很小的啊

网友D:
你可以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主板加上显卡电流加大,电源负载不了就掉电了。

网友:
3.3v阻值10几 ,你没拔电源接口测的吧?

网友:
正常,这种问题见多了。
阻值小,发热量大。有东西短路。

网友E:
查一查网卡,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查网卡,南桥

都能进系统了,我把网线接上能上网

网友:
现在只是把com口没查,不知道是不是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主板加上显卡电流加大,电源负载不了就掉电了。

对,有可能是电源不给力。。

网友:
对地电阻十几不算短路 ,电源本身的负载电阻也就十几欧姆!

网友:
就是说问题 处在显卡供电上,,,

网友:
是不是在显卡的供电上

网友:
哎呀   反正可以用就不管他的咯

网友:
这个肯定用不长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查3,3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