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 G31-L不开机求帮助 IO已经换了南桥有供电

楼主(2012-05-19):
IO换了。待机电路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不开机
同意楼主:
0.0
yxl124297
同意楼主:
按照时序修板。。。。。。。。。。。。。。。。。。。

网友:
金振有起振吗?3VSB /5VSB 有吗 CMOS有电压吗? 开关针有电压吗? 首先要检查CMOS跳冒是最好的测试点,IO发给SB信号正常吗?SB同意开机的信号呢?在来排除I/O 维修要有些思路啊 ,不是不触发就干I/O。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nb说刷bios。。不是什么都刷bios的sb

网友:
yy4141078
同意楼主:
最好是把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
这个和上电时序有关

网友:
如果你这么说就是南桥坏了。。。。。确定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