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f 插电不开机,用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2-05-19):
手上有台ASUS F83VF,插电源不开机,用电池能开机。
插电时待机3V已出来,南桥、IO的晶振有压差,开关有电压。唯独待机电流看起来不正常0.000A,刚插电时还有个0.005,瞬间就没有了。。但待机3V还有!

在此求助各位老哥,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查电源头的保护隔离,应该有地方保护知路了

网友:
可是公共电压是正常的啊????

网友:
算下来,ACIN应该有2.2V左右,实测只有1.02V,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啊?分压电阻是好的

絕對不正常啦,19V分壓應2.2V左右,你的電壓調正常了嗎

网友:
挑起那個芯片看是不是給芯片拉低了,查一查外圍電路,這個好辦啊

网友:
我今天订个充电芯片回来换看看!!

网友:
隔离电路。

网友:
充电芯片已经订回来换过了,电源输入19V,ACIN信号还是只有1.02V,未查到其它坏的故障。。个人感觉不像是隔离保护的故障,以前修隔离保护基本都是电压过不去的故障,可AC_BAT_SYS(公共电压)都有了,而且待机3V都已正常出来了。唯独不能理解的是为何电流为0.000呢?还望有各位老师各位大哥再给指点一下!!!!

因为用电池是能正常开机的,所以我查到这里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还有个之前未注意的情况是插上电池插电开机后就能看到开机电流,且这时拨掉电池后不会断电!!!

网友(点评):
7脚接地 看能不能开起来 用外接

网友:
刚修了一台跟你一样毛病的  是 17415E坏了  换了就可以了  我的换了还不充电 还在纠结中

网友:
我的也是换了没有用。。。很郁闷!!!客户等不及拿走不修了!

网友:
去网上查下 上电时序 就可以了

网友:
ACIN没有出来,ACOK_OC#肯定不会动作的,如果按公共端19V的电压计算,ACIN确实在2.2V左右,偏移不大,您可以断掉ACIN的电路看看,然后在看看17015的内部图,VAA是4.2V,比较器的反向端是VAA/2,也就是2.1V,所以正向端不可能低于2.1V,设计人员也不可能设计一个临界电压给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假设正向端的电压为2.2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将N沟道的导通,ACOK#被拉低,之后的一系列动作才能展开。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一样的现象

网友(2012-06-27):
我也刚刚修了台机器  3v有  电流0  换了17415 有待机0.02  但不充电 接上电池大电流保护 不接电池充电电压直接19v
在修理中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一般多见充电芯片易坏,或查保护隔离,但有时IO也会引起。

网友(2012-08-10):
我也遇到这个本了,没有17415E不知道怎么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