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9600gso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2-05-19):
今天遇到一片显卡开机正常进系统后有轻微花屏,我就测试了一下有那么多的地方报错不知道是那颗显存出了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将万分感激

网友(点评):
你上面标的第2个

网友:
最左边的一颗,百分之99。9是显卡核心虚焊

网友:
就是你标的1号颗粒

网友:
初步判定是第2颗显存出了问题,请高手给确定一下

网友A:
论坛里面有人说“卡多数是逆时针A\B\C\D...这样排列,在一个通道中数据位是顺时针由低到高排列”,所以我自己判定应该是第2颗

网友(点评):
分组是逆时针没错,一个组里怎样排的就不好说了,怎样的都有

网友:
在DOS下没花屏,可能是BIOS数据错乱,也可能是GPU坏了

网友(点评):
很多显存到BGA通信有问题到DOS下不花,进系统就花的,所以你说的不成立

网友:
分组是逆时针没错,一个组里怎样排的就不好说了,怎样的都有

网友:
显存
虚焊

网友:
这个加焊gpu试试吧!!

网友:
加汗核心看看吧

网友:
可以 1 2 兩顆一起加悍

网友:
左数第二颗. 不过我的意见是根据个人经验你的是GPU面大,如果在数据线没问题的前题下最好重植,单纯加焊不一定会好或即使好了也用不足

网友:
报错位在图中标2的显存
GPU空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显存报错,很少虚焊,大多都是GPU空焊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人说“卡多数是逆时针A\B\C\D...这样排列,在一个通道中数据位是顺时针由低到高排列”,所以我 ...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不相信人你何必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不相信人你何必问呢?

一般的排列当然是左边的第二颗而不是你说的第一颗。如果没把握,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来确认显存的排列。楼主没有指名道姓问哪个人,各人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何谈相信不相信?

网友:
如果加焊上面第二颗好了话 ,估计也用不常。  有些是GPU虚焊你加焊显存高温度也影响GPU ,我觉得加焊GPU会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排列当然是左边的第二颗而不是你说的第一颗。如果没把握,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来确认显存的排列。楼 ...

麻烦你看清楚好吗?大哥 我怎么说什么你都反对?有仇啊?你看人家的测试结果,不是他标的第一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看清楚好吗?大哥 我怎么说什么你都反对?有仇啊?你看人家的测试结果,不是他标的第一颗吗?

      笑话,我连你是谁也不知道,和你有什么仇?难道说看法不同就是有仇?要这么说的话也是你和我有仇啊,因为楼主说的论坛里有人说的那种显存分区多数以逆时针A\B\C\D排列,在一个通道中数据位多数是顺时针由低到高排列。这个“有人”正是鄙人。楼主这块卡的报错数据位是D40到D61,是D区的高位,故以为是其图中标为2的那块显存,而你所言是1,这就是我们看法的不同所在。而且我上面也说了,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做简单实验来验证。
     就为了是1还是2就要结仇?你的心眼也未免太小了吧?技术上的东西,并不因人而定,只能以事实来确定。我说的很明白,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谁都得服从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存在你说什么我都反对的事情。我反对,可我说明白了反对的理由,你不同意,也请说出你的理由。和什么有仇压根就挨不上边。说真的,你竟然会把正常的技术讨论扯到仇恨的高度,这种思维方式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

重植核心ok了
我也认为是2,但是核心的几率往往比显存大。

网友:
你的文采咋这好呢?不好意思给你带来麻烦了

网友:
好热闹的交流帖,LZ搞定没?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最后将GPU重置后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我现在有一块和你上面的显卡一样、问题是铭瑄的9600GSO高清版 TC512M客户那来不亮、测试还是不亮、量了电压显存还有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然后插PCI卡测BIOS核心核心没有认到、加焊了一下不行、不知从何下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显存报错位子应该是你上边标出的2号显存颗粒
但是GPU空焊的可能会更大一些。。。。要是加焊显存也能好的话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先加焊核心,如不好再重植显存

网友:
加焊核心,不成在交换怀疑的1,2显存和后面好的显存看报错数据位判断即可

网友:
重植核心搞定

网友:
楼主这个问得好,有争论才会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