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好了一个显示器(没赚钱,赚了点经验)

楼主(2012-05-19):
一个朋友的女朋友的叔叔家的显示器!
HPC 不是啥名牌
故障说上午还用的好好的,下午从客厅搬到卧室就不能用了,说擦上电源,听到显示器里面彭的响了一声,接着iali的空气开关也跳了闸!

听原因,感觉是电容啥的爆炸短路顶了空气开关!
然后我通电,发现显示器灯也不良,按开关也没反应!
然后开拆,首先查看驱动板,发现电容都好,用表测没电!(因为我发现按键板是在驱动板上,所以我就先看了下驱动板)再拆下电源板,发现一切完好,没有爆炸电容,然后测了下220V发现开路,就断开220V!然后量了下保险,发现保险短了,就换了一个保险,拆下原来的保险发现外面用的热缩管,里面炸的四分五裂!以为好了,就准备差电源线,突然想起以前修电源的时候发现换保险后爆炸声非常可怕,就拿起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问题很严重,居然是无穷大,看来就是有东西短路,因为实在太菜了,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看来什么原因,忽然想起来以前潜水的时候发现大侠们说如果整流桥坏的话就会短路啥的,然后就把桥拆下来(因为以前被那个大电容电过所以我就下下来来量)亮了一下发现正极那边和中间是反正都是通路的,然后在抽屉里翻了一个从功放上拆下的一个桥装了上去,然后再量发现不短路了,调到阻值上发现有数字,感觉应该就好了,最起码不会爆炸!为了防止爆炸,就把显示器都装了起来!先关掉插座,然后插上电源,再离的远远的按下插座的开关,忽然显示器闪了一下就亮了!呵呵
很是高兴
因为是朋友的女朋友,所以也没有收钱!赚了点经验,行李还是喜蓉蓉的!!
由此总结出,在论坛潜水也能吸收大侠们的经验的!只要自己看过,等遇上的时候就能就能用上的!!

网友:
朋友的女朋友的叔叔,关系好复杂哦。
说话很高深啊!差点理解了不啦!楼主只能对你说一个字!!!!牛~!
这样修也行,我很佩服啊 ,你真行。

网友:
支持楼主 跟楼主一样对液晶 一直头大 菜鸟
t听着就累
LZ、你第一句好复杂啊

网友:
不错  哈哈  朋友的女朋友的  你很给朋友长面子  也学到了经验

网友:
呵呵。      还可以嘛     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A:
碰到这种不确定的还是串灯泡比较安全

使用俺发明的工厂级维修治具 更安全有效 并且适合多种用电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不确定的还是串灯泡比较安全

其实我也想到了
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去那找个灯泡了?
走廊里倒是有节能灯,但是没有梯子也弄不下来哇!
再说我已经这么菜了用那么个高级玩意也用不了几次!
还有我总觉得用万用表量一量220输入端不就知道有没有短路了么,为啥还要串灯泡?(我实在很菜,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想到了
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去那找个灯泡了?
走廊里倒是有节能灯,但是没有梯子也弄不下来 ...

在保险处串个60W的灯泡,,如果有短路的话灯泡会一直亮的,,没有短路的话灯泡闪一下就灭了,,这样不是更能确定吗???也更安全,,

多谢多谢 下次再遇上同样问题我就会想起你的!晚上回去取楼道里拆个灯泡去!给他换成节能灯,正好家里有哥特60W的节能灯了,这样楼道也亮堂堂的,我也不用抹黑了!灯泡也能排上用场!

网友:
新手还是串灯泡比较安全,修多了用万用表量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没有这么恐怖,放下电就不会电人

网友:
勇敢者值得鼓励,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和我刚修时一样,不错,会运用就是好事,下次碰到问题还会想办法,不过新手建议是串灯泡更安全

网友:
我也試過爆的。就是方便沒有串燈泡。

网友:
其实就坏了两个原件 一个是保险挂了  在就是全桥挂了 这个是简单的电源故障 进高压了吧  一般换保险 400V电容换掉  全桥换掉 没问题  如果是pwm坏了 我估计你娃娃得搞半天了

网友:
还好后面的开关管和控制芯片没坏,不然就要白忙一场了。

网友:
一般保险坏了都有响声。更换后要测下整流桥和大电容。220v有没有短路。因为很危险的。

网友:
建议把错别字改改,看着有点儿累!再说用功放上的桥?可能耐压不够。

网友(点评):
耐压一样的吧,功放也是220V供电。

网友C:
回淮安笔记本维修朋友,功放一般经由变压器降压后才整流的,特别是大功率的功放,采用的是耐压100V至200V左右,电流却很大的桥,当然不排除一些小功放采用了高耐压小电流的廉价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淮安笔记本维修朋友,功放一般经由变压器降压后才整流的,特别是大功率的功放,采用的是耐压100V至200V左 ...

你提醒了
这款咋办?
显示器人家已经使用上了
等它再坏的吧!

功放是日立的功放
但是那个功放用的是220V的二不是110V
我拆了很多好东西!
从破烂王哪里花了80块钱买来的!因为破烂王说很重,所以要价也高!估计有40多公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