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5041模拟示波器故障。垂直放大器异常,需要各位前辈帮帮我

楼主(2012-05-19):
最初是因为误操作,不小心把220V/110输入切换开关搞错,导致垂直放大器大面积烧坏,现在已经把找到故障的原件基本都换上了,现在的故障是垂直放大器工作异常,Y轴上下位移不能调节,但是基线基本正常,聚焦不能调节至最佳状态,更没有方波基准波形了,就一条基线静悄悄的躺在CRT正中间。因为初次接触这东西,垂直放大器的末极输出电压能有个限度吗?比如调节位移时,输出电压会不会有改变???实在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了,就是延迟线那里

网友:
不是吧 这也能修?

网友:
这玩意   我看很少人能帮到你

网友:
电压应该有变化才对,看看有没有三极管,反相阻值变小的,不能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A:
我估计修好了,测波形估计也不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修好了,测波形估计也不准确了

修好了,波形稍微有点偏移,但是调节输出电压校正,给它老人家校正过来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